MSP430 GSM

楼主(2011-10-15):
(无正文)

网友A:
楼主 做的是什么东东?无线网络通信?

楼主:
无线远程控制的防盗系统

网友B:
如果是232电平就需要MAX232。

TC35用的是RS232接口还是UART接口?楼主最好附上模块的资料。

楼主:
用的是UART口,RXD和TXD两个口

网友C:
不用,基本上GSM模块出来都是TTL电平。
不过,大部份GSM模块都是4V左右供电的,线上要串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