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Timing这回事(中文,zz)

楼主(2011-10-15):
Intro问:一个FPGA设计项目需要用哪些评判标准来检验?
  • 功能正确;
  • 时序收敛;
  • 资源消耗少。
时序收敛,即Timing Closure,意思是使设计的各项时序指标能满足设计前所制定要求。因此,整个过程分为两部分:
  • 制定时序要求
  • 满足时序要求

Timing Constraints Classes制定时序要求通常是由整个系统电路的外部环境来决定的,比如:
  • 整个电路系统提供给FPGA的时钟速度为多快
  • FPGA输入数据是同步信号还是异步信号以及它的频率
  • FPGA输出数据所需的频率
  • 输入/输出数据与时钟的相位关系
总结以上各种需求情况,得出FPGA芯片对外的三种时序约束:
  • Period(时钟周期约束):约束用同一时钟驱动的寄存器(或同步器件)所能使用的最低时钟频率来保证FPGA内部同步信号的采样时间与保持时间。
  • Offset:约束用时钟采样数据(offset in)或用时钟打出数据(offset out)时时钟与数据的相位差来保证FPGA采样数据的建立时间与下一级芯片得到数据的采样时间。
  • Pad to Pad:当输入数据进入FPGA后没有经过任何同步器件(即由时钟驱动的器件如寄存器、BRAM等),只经过组合逻辑后就输出片外时,Pad to Pad的From…To..约束用以保证内部的延迟时间。
有了以上三种约束类型,就可以描述外界的任何可能条件,并清楚的对最终设计需要满足的时序要求作出说明,FPGA实现工具就会依据此要求进行布局布线,并试图满足要求。Xilinx有许多文档对怎样书写时序约束进行了说明。在此要强调的一点是:时序约束首先是对外界环境的一个反映,其次才是对布局布线工具的要求。时序约束向工具说明上游器件所给的信号是怎样的,下游器件又要求怎样的输入,FPGA实现工具才好依照此标准来综合、布局、布线,时序收敛的设计才可能在真正的电路环境中正常工作。

Timing Constraint File这里有一个误区需要澄清:多数人认为Timing约束是写在UCF文件中的,其实UCF中的Timing约束只有在布局布线过程中才起作用。为了达到最好的时序性能,我们应该从综合开始就使用约束。不管是Xilinx XST,还是Synplify或者其他综合工具都可以添加时序约束。在综合过程就添加时序约束可以使综合器努力综合出合适的网表,这样在布局布线时就更容易满足时序要求了。

Debug设计时序不收敛通常有以下的现象:
  • par报告布线完成,但是有timing error;
  • par报告由于不可能达到时序收敛而停止布局布线;
  • Timing Analyzer报告显示设计的timing score不为0;
  • 实际电路板上给定时钟速率FPGA工作不正常,降低时钟速率FPGA工作正常
如果降低时钟速率能让FPGA工作正常,而Timing报告又没有显示时序错误,那么有足够的理由怀疑时序约束没有完全约束到所有片内路径,需要仔细研究并完整约束整个设计。
那么设计中的Timing Error我们该怎么解决呢?最简单的,两眼一抹黑,让工具解决:把map, par等工具的effor level提到最高,但通常情况下对结果的提升是不明显的。我们需要有选择地针对不同的情况使用不同的方法。以下来分析几种常见的情况:

Timing报告显示某一段net走线延时特别长通过在FPGA Cross Probing中找到这根net。如果输入输出距离的确比较长,那么是由于Place问题造成的,要解决Place问题,需要检查为什么工具会把两个LUT/FF放得那么远,是相关的逻辑布局问题,还是因为引脚锁定导致无法移动逻辑的问题。
常用的解决方法可以对前级寄存器做复制寄存器的操作。参考Xilinx AR9410。
如果是因为输入/输出端连接的寄存器被Pack到IOB中导致寄存器无法移动,那么可以使用IOB=false约束将寄存器放在Slice Logic中。

Timing报告显示逻辑层次比较多,而这些层次中没有延时特别长的如果是LUT到LUT的层次太多,那么可以先使用XST的register balancing功能。如果还是无法满足,可能需要手动调整组合逻辑,在中间插一级寄存器,并修改其他相关的代码,使得相关数据的latency一致。其他方法参考Xilinx AR9417。如果是进位链太长,那么就要考虑使用两个小一点的计数器/加法器级联。当考虑到进位逻辑是纵向排列的,当超出一列时,进位会导致延时变长很多时,更需要注意进位链的长度。
参考Xilinx AR9412

Hold ViolationHold Violation通常都是由Gated Clock引起。检查设计中没有使用门控时钟。门控时钟通常会由计数器分频产生。尽量都使用FPGA提供的时钟资源,尽量使用DCM做deskew。

Offset约束不满足首先必须保证offset写得是正确的。
然后保证输入/输出数据一进FPGA就用寄存器打一拍,中间不要加组合逻辑。寄存器Pack到IOB中能最大限度得保证Offset约束被满足。(同理,如上所述,不把寄存器放在IOB中将有利于Period约束。)
如果还是满足不了,可能需要调整一下时钟和数据的相位。可以使用DCM Phase Shift调整时钟相位或IDELAY调整数据相位。
在制定Pinout时可以有意地将一组总线按内部IOB的位置排列,低有效位在下方,高有效位在上方,而不是按外部Pinout的位置排列。

如果以上方法都已经使用并且离目标还差一点点,那么可以试图使用工具的某些属性,比如:
map   * Timing Driven Packing  * Effort Level, Extra Effort  * Global Optimization  * Allow Logic Optimize Across Hierarchy  * Combinational Logic Optimization  * Cost Tablepar   * Effort Level  * Extra Effort也可以使用MPPR或Xplorer跑多次实现挑最好的结果。
如果所有的尝试都无法满足先前制定的时序目标,那么可能是时候重新考虑一下目标是否合理了。

网友A:
顶,让我坐了前排。:lol

楼主:
全坐上了

网友B:
:L我这坐的渔缸

楼主:
以后早点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