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转】ModelSim,synplify,ISE后仿真流程

楼主(2011-10-15):
首先,我把我用到的软件说明一下。如果你发现根据我的操作,你还是解决不了ModelSim后仿真的问题,那就可能是软件版本的问题。
1, ModelSim Se 6.1b
2, Synplify Pro 7.5.1
3, ISE 5.2i  (这个是老了点)
4, WindowsXP(这个应该没有多大的关系)
   还有就是我使用的是verilog,我想VHDL的方法与verilog是差不多的,最多也就是在建库方面有点差别而已。下面的这些方法,是我这3天搞出来的。当然也参考了一些**。如果谁有更方便的方法,欢迎指出来。

一、 为modelsim生成3个库。
首先,介绍一下这三个库。
Simprim_ver:用于布局布线后的仿真。
Unisim_ver :如果要做综合后的仿真,还要编译这个库。
Xilinxcorelib_ver:如果设计中调用了CoreGen产生的核,则还需要编译这个库。
我们要为modelsim生成的是标准库。所谓的标准库就是modelsim运行后,会自动加载的库。不过这方面我还不是很肯定。因为我在后仿真时,还是要为仿真指定库的路径,不然modelsim找不到。
第一步:在modelsim环境下,新建工程,工程的路径与你想把库存储的路径一致。

第二步:新建库,库名起作simprim_ver。我们首先就是要建的就是这个库。

第三步:在modelsim的命令栏上,打下如下命令:
           vlog -work simprim_ver d:/Xilinx/verilog/src/simprims/*.v
其 中的d:/Xilinx是我的Xilinx的安装路径,你把这个改成你的就行了。以下凡是要根据自己系统环境改变的内容,我都会用红色标出,并加一个下划 线。编译完之后,你会发现你的工程文件夹下出现了一个simprim文件夹,里面又有很多个文件夹。这些就是我们要的库了。
第四步按照上面的方法,编译另外两个库。所需要键入的命令分别如下:
        vlog -work unisim_ver d:/Xilinx/verilog/src/unisims/*.v
        vlog -work xilinxcorelib_ver d:/Xilinx/verilog/src/XilinxCoreLib/*.v
如果你想要编译的是VHDL的库,你需要建立的库分别是simprim,unisim和xilinxcorelib。这三个库所需要的modelsim指令分别如下:
vcom –work simprim d:Xilinx/VHDL/src/simprims/simprim_Vcomponents.vhd
vcom –work simprim d:Xilinx/VHDL/src/simprims/simprim_Vpackage.vhd
vcom –work simprim d:Xilinx/VHDL/src/simprims/simprim_VITAL.vhd

vcom –work unisim d:Xilinx/VHDL/src/unisims/unisim_VCOMP.vhd
vcom –work unisim d:Xilinx/VHDL/src/unisims/unisim_VPKG.vhd
vcom –work unisim d:Xilinx/VHDL/src/unisims/unisim_VITAL.vhd
vcom –work unisim d:Xilinx/VHDL/src/unisims/unisim_VCFG4K.vhd

vcom –work xilinxcorelib d:Xilinx/VHDL/src/ XilinxCoreLib/*.vhd
关于VHDL方面,我没有实践过,如果有误的话,改一下应该问题也不大。
第五步:把库建好后,接下来的事情就是使它成为modelsim的标准库。这只要修改modelsim安装目录下的modelsim.ini文件就可以了。修改后的内容如下:
[Library]
std = $MODEL_TECH/../std
ieee = $MODEL_TECH/../ieee
verilog = $MODEL_TECH/../verilog
vital2000 = $MODEL_TECH/../vital2000
std_developerskit = $MODEL_TECH/../std_developerskit
synopsys = $MODEL_TECH/../synopsys
modelsim_lib = $MODEL_TECH/../modelsim_lib
simprim_ver = G:/EDA/Xilinx/simprim_ver(库的路径,以下同)
unisim_ver = G:/EDA/Xilinx/unisim_ver
xilinxcorelib_ver = G:/EDA/Xilinx/xilinxcorelib_ver

注意的是,这个文件是只读属性。修改之前要把这个属性去掉。
第六步:关掉工程,重启modelsim。查看这3个库是否在library框里面。

    如果你看到了,那么恭喜!你已经完成了第一个大步骤!!接下来,就是在ISE环境下如何用synplify对设计进行综合的方法了。还要说明的是,这一步是一劳永逸的!有了第一次,第二次就不用了。

二、 在ISE环境下,调用synplify,生成后仿真所需要的文件。
       之所以要在ISE环境下调用synplify,主要是因为方便!我也尝试过在synplify环境下综合设计文件,然后在ISE里编译synplify生 成的edif文件。但是不成功。ISE在第三方工具支持方面做的是比较好的,感觉跟用ISE直接综合一样。不过有一个缺点是看不了RTL原理图。你可以在 synplify中打开ISE生成的synplify工程文件,解决在ISE中不方便查看synplify综合结果的问题。现在,就要开始第二个大步骤 了!
第一步:创建ISE工程文件。选择好器件。注意Design Flow中一定要选择Synplify Pro Verilog。

第二步:综合设计文件,也就是verilog文件。
双击下图中的按钮,ISE就会自动调用synplify。(如果没有的话,那可能是你的系统环境变量没有设置好)。此时会弹出一个对话框,要你选择synplify的liscense。(这步本来不用说的。如果没有对话框弹出来的话,也不要紧)随便选择一个,就等结果了。

第三步:生成后仿真需要的文件。
如下图,我们可以看到在Implement Design中有三个大分支,这对应着三种仿真。按你的需要按下相应的图标,生成modelsim后仿真所需要的文件,下面对生成的文件和生成这些文件的图标进行说明。

图标生成文件
Generate Post-Translate Simulation Modelxxx_translate.v
Generate Post-Map Simulation Model xxx_map.v,xxx_map.sdf
Generate Post-Place&Route Simulation Model xxx_timsim.v,xxx_timsim.sdf

在 这3种仿真中,只有第一种没有生成sdf文件。也就是说在modelsim中,只有第一种可以不用把sdf添加到仿真器中(废话!!)。到这时,所有为后 仿真所做的准备工作就都完成了。下面就后仿真举例。我们要进行的是Place&Route Simulation!所以按下图标,生成为下一步的工作所需要的文件吧。

三、用modelsim进行后仿真。
       在开始这一步之前,建议为你的设计新建一个文件夹。当然你也可以不这样做,不过对于所造成的麻烦,本人不负责!
       后仿真总共需要3个*.v文件。一个是你的模块的测试文件,一个是ISE生成的xxx_timsim.v(注意,我们要更改这个文件的文件名,改为 xxx.v,也就是你的顶层模块名了。这也是我要求新建文件夹的原因了,重名这件事比尔.盖茨是不答应的)。另一个是glbl.v文件。这个文件在 Xilinx安装盘:\Xilinx\verilog\src下。VHDL不需要第3个文件。复制这3个文件到新建的文件夹下,开始我们的第一步工作。
[转载者注:需要将ise工程下的netgen目录拷贝到后仿真工程目录下。ISE8.1,Modelsim 5.8环境]
第O步:为xxx_timsim.v改名!!!
第一步:新建工程,把3个文件添加到这个工程里。(大家都这么熟了,不用教了吧)
第二步:在project框里按右键—》add to project –》adding simulation configuration,如下图:

第三步:在弹出的对话框里,选择SDF项。把ISE生成的SDF文件添加进出。如下图:
记 住Apply to Region这一项要写好。它对应的是你的tb文件(就是测试文件)调用的顶层模块名。(不是顶层模块名!!)比如你的测试文件是text,例化顶层模块 top为i_top,那你应该这样填:text/i_top或者/text/i_top。如果是第一种仿真,此步可以省略。
[转载者注:如果text文件中的顶级模块是top_module,这里应该是./top_module/i_top, Modelsim 5.8环境下]

第四步:添加library。
我们创建的那三个库终于派上用场了!我们要添加的就是这3个。选择library项,添加这3个库。你的库建在哪里,就去哪里找!这个也不用说了吧!如下图:

第五步:选择要仿真的模块。
你先不要急,看清楚再选。(有些朋友性子急,驾轻就熟就选了)
我们要选的仿真模块可不止一个,如下图,用CTRL键实现!!选了之后点0k!!

第六步:进行后仿真!
完成上一步后,project框如下图所示,双击Simulation 1,modelsim就进入仿真了,是不是很方便!

第七步:做你该做的!

网友A:
:L这个太没用了。

楼主:
说明这方面很强: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