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心得]xapp1052

楼主(2011-10-16):
用spartan6做PCIe的,推荐XAPP1052,强烈!

楼主:
其实,文档有一点小问题,如果大家碰到了,可以参看一下:
1. 编译出错,找不到文件
  解决办法: 打开xilinx_pci_exp_s6_1_lane_ep_inc.xst,去掉对应某一行的include

楼主:
2. 编译完成之后,发现SP605在PC机上找不到PCIe设备
解决办法:打开约束文件,对应是SP605的原理图,改一些GTP的位置和时钟约束

楼主:
呵呵,纠结很长时间的问题,奉献大家了

网友A:
:L再详细点就好了

网友A:
需要更详细的解释

网友B:
有截图更好

楼主:
就是XAPP1052的XST文件里面多了一个没有用的文件,这个文件不存在,所以编译报错。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UCF有问题。
把1052跑一遍就出来了。
我不会发图:L

网友A:
就是XAPP1052的XST文件里面多了一个没有用的文件,这个文件不存在,所以编译报错。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UCF有问题。
把1052跑一遍就出来了。
我不会发图:L ...
引用 楼主:

XAPP1052很不错,但是里面的驱动有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