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心得]时钟管脚

楼主(2011-10-16):
经常会有人报这样的错:MAP 不能通过, Place:645 error,
ERROR:Place:645 - A clock IOB clock component is not placed at an optimal clock

IOB site. The clock IOB component <AD9230_1_DCO_P> is placed at site

<IOB_X0Y19>. The clock IO site can use the fast path between the IO and the

Clock buffer/GCLK if the IOB is placed in the master Clock IOB Site. If this

sub optimal condition is acceptable for this design, you may use the

CLOCK_DEDICATED_ROUTE constraint in the .ucf file to demote this message to a

WARNING and allow your design to continue. However, the use of this override

is highly discouraged as it may lead to very poor timing results. It is

recommended that this error condition be corrected in the design. A list of

all the COMP.PINs used in this clock placement rule is listed below. These

examples can be used directly in the .ucf file to override this clock rule.

< NET "AD9230_1_DCO_P" CLOCK_DEDICATED_ROUTE = FALSE; >

楼主:
AD 进来的时钟最好是接到全局时钟管脚,如果不接上去的话,那么就会报这个错误。在时钟不是很高的时候,可以通过些UCF把问题避免过去。但是,时钟高了可能就会出问题。
假如在PCB不能改变的情况下,可以把时钟接到PLL上,调节时钟和数据之间的相位,以达到数据稳定采样的要求。

楼主:
好几次被问到这个问题了,干脆就把它整理贴出来吧

网友A:
是直接接么??

网友B:
貌似遇到过

网友C:
楼主,按照源同步的设计,貌似建议将AD的随路时钟接到CC CLk,而不是GC CLK。
关于这两种时钟连接方式,一直有点困惑,因为两种方式客户都有使用过,都还是可以调的出来。
楼主能不能再深入一点讲解?谢谢!

网友D:
如果用9.1版本就不会报错了!

网友A:
困惑很多啊

网友E:
版主都觉得困惑,怪不得我看不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