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心得]bit文件可以工作,mcs不行的问题

楼主(2011-10-16):
Ø
现象:
在某一个系统设计中,如果下载bit文件的话,系统完全正常工作。但是,如果下载MCS文件,系统的部分功能正常,其中AD采样部分到DA出来的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
        解决办法:
这是一个典型的在系统的时钟问题。在系统已经加载成功了,但是时钟还没稳定。所以,导致系统不能正常工作。
可以把reset后移来解决问题。
可以通过吧program_B拉低,如果系统重新加载能正常工作,就可以确定是这个问题了。

网友A:
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B:
请问hijnet兄:“在系统已经加载成功了,但是时钟还没稳定”这句话如何理解?是否是系统上电后短期内fpga内部时钟资源没稳定(如dcm),这时外部如果对它进行配置的话,init_done能变高(也即配置数据已经正确的写入了配置区),实际上fpga却没正常startup?然后若等系统上电后稳定一段时间再写入bit文件(或再写入mcs文件也可),这时由于fpga所有时钟资源都已稳定,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另外:你所说的时钟没稳定,fpga大约需要什么个量级的时间能稳定呢?默认的fpga配置电路是不是得把prog_b拉低这么长时间后再开始配置过程呢?
我最近也遇到上电配置不成功的问题,望不吝赐教,谢谢了!

网友C:
嗯,等看结果。

楼主:
打我电话,13545000634

楼主:
或者留个联系方式,我打给你

网友A:
或者留个联系方式,我打给你
引用 楼主:

Devere,可以啊

网友D:
请问hijnet兄:“在系统已经加载成功了,但是时钟还没稳定”这句话如何理解?是否是系统上电后短期内fpga内部时钟资源没稳定(如dcm),这时外部如果对它进行配置的话,init_done能变高(也即配置数据已经正确的写入 ...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实际常出现在很大的板子上面有很多器件的情况下。
一般小的设计,我们都是用的一个有源晶振芯片,焊上去就好了,这个晶振不能调,上电就起振,这样时钟会在FPGA配置好以前稳定,一般不会出问题。
但是大的设计不是这样的,大的设计一般是一个PLL芯片,产生各种不同的时钟,供给板上不同的芯片。这个PLL是由CPU上电以后配置的,所以FPGA配置完成以后,时钟并不稳定。这种情况下,需要配置PLL时钟源以后,去Reset FPGA的DCM/PLL/MMCM

网友B:
回11楼:“FPGA配置完成以后,时钟并不稳定。这种情况下,需要配置PLL时钟源以后,去Reset FPGA的DCM/PLL/MMCM”,这种操作不知您是否实际操作过没有?我分析过bit文件,startup后好像并没有做reset dcm的配置指令,一般是startup后加个去同步指令,然后配置文件就完了。

网友D:
这里所说的PLL,不是FPGA内部的PLL,是外部的PLL芯片
Reset是需要你自己手动去做的,不是自动的,FPGA又不可能知道你外部的时钟什么时候好

网友A:
这种情况实际常出现在很大的板子上面有很多器件的情况下。
一般小的设计,我们都是用的一个有源晶振芯片,焊上去就好了,这个晶振不能调,上电就起振,这样时钟会在FPGA配置好以前稳定,一般不会出问题。
但是大的 ...
引用 网友D:

学习啦。

网友B:
恩,我也是怀疑外部的时钟没稳定,但实测频率飘移几个KHz,幅度倒是稳定的,估计这点频率差不会对被动配置过程有什么影响。

网友E:
这种情况实际常出现在很大的板子上面有很多器件的情况下。
一般小的设计,我们都是用的一个有源晶振芯片,焊上去就好了,这个晶振不能调,上电就起振,这样时钟会在FPGA配置好以前稳定,一般不会出问题。
但是大的 ...
引用 网友D:

学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