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心得]VREF接法

楼主(2011-10-16):
(无正文)

楼主:
VREF的接法:如果您使用的电平是IO 3.3V的话,可以不接;如果有其他电平的话,这个电压就就是该电平的参考信号,是需要接的。
比如:如果您使用了MCB(ddr),则VREF必须接0.5 * VCCO
等等

楼主:
呵呵,看UG381 for spartan6把

网友A:
VREF的接法:如果您使用的电平是IO 3.3V的话,可以不接;如果有其他电平的话,这个电压就就是该电平的参考信号,是需要接的。
比如:如果您使用了MCB(ddr),则VREF必须接0.5 * VCCO
等等 ...
引用 楼主:

可以使用约束文件约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