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10-16):
想正确了解,应当先了解蜂鸣器的工作原理

网友B:
R67、68多余,D6多余。

网友C:
3# NE5532

网友C:
回复 网友B:
R67多余,我明白,这儿不需要用上拉电阻来增加驱动能力 ,通过调节后面的电阻就可以了~
但是,按我的理解的话,R68是用来限流,D6是用来消耗感应的反向电动势,防止损坏三级管的。
为什么可以不用呢? 请高手解答~

网友D:
根据实际遇到的情况,这里能去掉的只有R68 就是那个15欧姆的电阻。
如果有的MCU是漏极开路输出的话,那R67不能去掉,因为Q8如果没有上拉,稍微一点干扰,漏电,或者高温,都会导致电路误动作。
至于D6,有的蜂鸣器里面有这个二极管就没问题,如果蜂鸣器里面没有这个二极管,那必须得加。如果不加,蜂鸣器(5V)工作的时候会产生220多Vp_p的脉冲电压,因为电流很小,这时候是不会把三极管损坏的,但会击穿三极管,然后蜂鸣器获得更大的电流,蜂鸣器发声,接着三极管截止,蜂鸣器又产生脉冲去击穿三极管,周而复始,蜂鸣器自己发声音。
上面这2个问题,我是在实际应用中遇到过的。

网友B:
根据实际遇到的情况,这里能去掉的只有R68 就是那个15欧姆的电阻。
如果有的MCU是漏极开路输出的话,那R67不能去掉,因为Q8如果没有上拉,稍微一点干扰,漏电,或者高温,都会导致电路误动作。
至于D6,有的蜂鸣器里 ...
引用 网友D:

请问如何测到220多V得Vpp的

网友D:
用数字示波器 HP54600B 的自动存储功能。
探头是10:1/14pF 100MHz 岩崎的。
刚刚看了下以前的图片是-237.5V的负脉冲,正脉冲还没算进去,然后供电是12V的,用一个NPN的三极管下拉,这个三极管用的是2N5551。

楼主:
这是CYCLONE II EP2C8Q208C8开发板的驱动蜂鸣器的电路,那个二极管的作用呢?看过很多电路 没见过有用二极管并联蜂鸣器的?

楼主:
这个驱动电路各个电阻电容的作用呢 也是fpga板子上的

网友E:
如果有的MCU是漏极开路输出的话,那R67不能去掉,因为Q8如果没有上拉,稍微一点干扰,漏电,或者高温,都会导致电路误动作。
至于D6,有的蜂鸣器里面有这个二极管就没问题,如果蜂鸣器里面没有这个二极管,那必须得加。如果不加,蜂鸣器(5V)工作的时候会产生220多Vp_p的脉冲电压,因为电流很小,这时候是不会把三极管损坏的,但会击穿三极管,然后蜂鸣器获得更大的电流,蜂鸣器发声,接着三极管截止,蜂鸣器又产生脉冲去击穿三极管,周而复始,蜂鸣器自己发声音。
上面这2个问题,我是在实际应用中遇到过的

网友F:
11楼正解

网友G:
我看NE5532同学宁死也不要上下拉电阻,可靠性设计概念相当薄弱呀,产品不是能工作就行了.

网友H:
学习了,看来要好好研究下蜂鸣器的工作原理了,呵呵

网友I:
蜂鸣器为感性负载,其电流不能突变。图中二极管的作用是:当三极管关断时为蜂鸣器提供一个泄放通路,此二极管称为续流二极管。
FY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