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输入电阻和输出电阻。。

楼主(2011-10-16):
刚学模电,学到了放大电路基础计算。。
请问下三极管的输入电阻和输出电阻怎么看?比如说下面这个图

计算输入电阻的时候,从哪边哪里开始看?输出电阻呢?还有电压源是否要置零,受控电流源怎么处理呢?
还有比如下面这个图

有Re的存在,左右两边的电路是不是连通了?那在计算输入电阻和输出电阻的时候,两边的电路是否有影响?还是计算输入电阻的时候就看左边的电路,计算输出电阻的时候就看右边的电路?(中间的Re怎么看?)
另外第一个图的RL,是否包括在输入或者输出电阻之内呢?

一下子问得比较多。。。拜托各位了~!

网友A:
电流源的内阻无穷大,相当于断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啊,然后呢?想问电阻是从哪里看过去的?电压源电流源分别怎么处理?还有RL?

网友B:
3楼:

输入电阻是左边蓝色虚线向右看过去,输出电阻是右边蓝色虚线向左看过去。

网友B:
当然,如果说从端子向内部看过去,也是一样的。

网友C:
我来试一下,

我觉得看输入电阻的时候,什么都不用管,设输入电压为Ui,根据内部的连接关系计算,流入的总电流I,这样Ri=Ui/I,即可。
输入电阻也一样,只不过算输出电阻时,受控电流源认为输出为0,所以相应的计算一下就好了。

网友D:
to LZ:

二端口网络(三极管放大电路就是一个二端口网络)的输入阻抗是输出开路(空载)时的输入电压和电流之比(线性系统)。若是非线性系统(现实通常是如此),则取增量电压和相应的增量电流之比(此为微分或动态阻抗)。输出阻抗则是短路(即输入为零)输入,再在输出端注入一个电压然后看其电流变化,相应的电压和电流之比便就是输出阻抗。测输出阻抗虽然可以采用加注信号的方式,但也可以用戴维南等价电路的方法来求。

关于你所提到的受控电流源,若输出的变化(如加注测试信号)对此受控电流源没有影响的话,可以将其断开分析。但若存在影响(如考虑三极管bc间的反向作用——如电容),则必须将其考虑进去。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是如果遇到比较复杂的电路呢?总不能先设个电压,然后在求入端电流,再相除求结果吧,那样岂不是太麻烦了?
请问下关于入端电阻和输出电阻的计算,有没有什么简便的方法,或者说是看电路图的技巧呢?ps:后来我又接触到了共基极电路,共集电极电路等等很多,是不是每看一级电路就要这样麻烦的算半天啊。。。求技巧~!

网友B:
8楼:
注意7楼回复。

网友E:
8# sunflower44 求输入输出电阻一般采用的是测试电压法或者测试电流法,也就是先给个测量电压,求产生的电流,然后就得到电阻了。。。结合等效原理、叠加原理来做,不复杂的。。。

网友F:
计算输入电阻的时候,从哪边哪里开始看?输出电阻呢?还有电压源是否要置零,受控电流源怎么处理呢?
还有比如下面这个图,有Re的存在,左右两边的电路是不是连通了?那在计算输入电阻和输出电阻的时候,两边的电路是否有影响?还是计算输入电阻的时候就看左边的电路,计算输出电阻的时候就看右边的电路?(中间的Re怎么看?)

会计算输入电阻就应该会计算输出电阻了,反之亦然。

第二段的后面部分是对的,向右看还是向左看分别能得出输入电阻和输出电阻。但如何对待“连通”的问题恐怕才是你的疑惑所在。方法如下:

以向右看为例,等效变换可以用来计算输入电阻,但主要是要求你理解如何扯断非关联因素{注意理解下面的2>}。
1>将电流源视为开路。
2>将Re的电流Ie等值换算成nIb——由于必须保证转换前后的电压相等{这是等效转换必须遵守的},因此,Re就需增大Ie减小为Ib时的相同倍数,变成nRe了。
3>根据上述处理就扯断了左边与右边的联系,可以计算输入电阻了。

网友G(2018-07-16):
大赞,解释的很好,刚刚正纠结左右电路连通的问题呢,看了你的解释豁然明白了

网友H:
这位同学已经离开了。

网友B(点评):
斯人已逝。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