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各位大虾,调试的u-boot,出现下面的情况

楼主(2011-10-16):
各位大虾,调试的u-boot,出现下面的情况,请问是什么原因,小弟先谢了!
U-bootSDRAM下运行正常。下图所示:
#####################################                                                                                                    ###              ###                                                                    ###
###           u-boot for s3c2440,  by jewson           ###
###                                                                    ###
####################################
##u-boot infomation##
DRAM:  64 MiB
Flash: 2 MiB
NAND:  512 MiB
*** Warning - bad CRC, using default environment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Net:   dm9000
[lee2440] #

但是经过j-link下载到Norflash,Norflash启动,出现下面情况:
就几个乱码,试了很多次了,一样的乱码!

start.S中已经有Nor Nand 的支持,而且看了很多遍,应该没错,就感觉奇怪了!

望大虾们出来帮帮小弟啊!

24小时等待回复~

网友A:
你这个分明是从NAND启动的uboot

如果要从nor启动,把从NAND启动的代码去掉

因为从nor启动,代码是上电直接 就运行,从NAND启动,是上电运行nand控制器固化代码,从nand copy之后再运行

而且NOR和NAND启动,需要硬件配置,你看下你的硬件配置是不是选择从nor启动先

楼主:
谢谢LS的大哥回答,先谢谢了,这个的确是从NOR启动的,我通过以前能运行的U-BOOT启动代码(烧在了NOR),将现在的u-boot下载到SDRAM里测试出的效果,SDRAM是原始的源代码,可以看到u-boot正常运行,就是上面的效果,我只是copy的内容过来,上不了图,不好意思!上面的结果,证明1阶段的正常,现在就怀疑是复制代码问题,看了很多遍,还是没问题,可是就是解决不了在NOR或者NAND启动正常,总出现乱码,期待您的回答:)

楼主:
问题已解决,不能马虎啊!

楼主:
分就给你了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