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别人家的板,上面是93C46,我手上只有24C256,能换上吗?

楼主(2011-10-16):
别人家的板,上面是93C46,我手上只有24C256,能换上吗?

网友A:
不能直接换,

楼主:
那要怎么改一下能换吗?谢指教

网友B:
改软件
改硬件

楼主:
那算了,唉

网友C:
芯片,这个很好找,容易

网友D:
通信接口都不一样吧。

网友E:
相对比较好换,当然要飞线,而且I2C要用IO模拟,

如果反过来就不行了,因为SPI用的脚更多。

网友F:
93C46很好买

网友G:
看一下规格书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