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敏感列表问题。

楼主(2011-10-16):
使用Verilog,但是经常敏感列表使用错误,请求帮助。
给俺讲讲具体细节。

网友A:
Always过程中,所有被读取的数据,即等号右边的变量都要应放在敏感表中,
不然,综合时不能正确地映射到所用的门。
在always语句中,如果敏感表不含时钟,最好将所有的被读取的信号都放在敏感表中。

楼主:
明白了,谢谢大圣

网友B:
时序逻辑只含时钟,异步复位的话还有复位信号

组合逻辑的always过程中所有需要读的信号都要添加到敏感列表里面

网友A:
时序逻辑只含时钟,异步复位的话还有复位信号

组合逻辑的always过程中所有需要读的信号都要添加到敏感列表里面
引用 网友B:

和我回答的一样

楼主:
时序逻辑只含时钟,异步复位的话还有复位信号

组合逻辑的always过程中所有需要读的信号都要添加到敏感列表里面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没看到你在后面回复了。
下次多给你5分,谢谢回复啊

网友C:
嘿嘿,这个也可以欠啊?

网友B:
:L没事啊,只要多买Xilinx的FPGA就行了:lol

网友A:
:L没事啊,只要多买Xilinx的FPGA就行了:lol
引用 网友B:

哈哈,分数给我了

网友D:
来晚了啊

网友E:
要是组合逻辑的话,你可以直接写:

always @(*)
begin
   ..........
end

这样就不用管敏感性列表了,综合工具自己去想去。

网友F:
回复 网友B:
缺银子啊。: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