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 可以通过FPGA再连接到芯片上吗?

楼主(2011-10-16):
一个比较菜的问题,简化了的逻辑如下:
    MCU的I2C的两条线SDA,SCL 线通过一片FPGA 连接到一个芯片上。FPGA可以完成这个功能吗?
    SCL 比较好办它是单向的,关键其中的SDA是双向的。

   请求帮助

Thx

网友A:
当然可以了!你只要用FPGA内写一个I2C的总线协议就可以了!

网友B:
可以,SDA定义成inout类型

网友C:
不是简单的inout,FPGA可能要根据i2c协议监听通讯决定inout方向
不监听的我也做过,需要一个特殊逻辑切换通讯方向,做不好会自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