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互式布线

楼主(2011-10-16):
(无正文)

网友A:
交互式布线(Interactive Routing)严格来说只是手动布线的一部分,常用手动布线指令除了交互式布线(Interactive Routing),还有差分对布线(Interactive Differential pair Routing)

以上为个人理解,若有错误,敬请指正

网友B:
交互式布线 是带有规则约束和辅助功能的手工布线。

楼主:
2004里面只能找到交互式布线,而找不到手工布线。一块板子全用交互式布线可不可以啊?

网友A:
可以。本来手工布线时,使用的就是交互式布线。

网友A:
其实就我所知,岂止是DXP2004,所有AD软件和Protel 99se 均没有手动布线项,只有交互式布线项。手动布线只是相对于自动布线的一个说法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