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万用表为啥没有交流电流档位?

楼主(2011-10-16):
我刚买的数字万用表光有个10A的插孔
没看见表盘有交流电流档位
为啥

网友A:
发张照片上来瞧瞧呢,现在没有交流电流档的表可能是30块钱左右的货了。

网友B:
可能是有交直流切换按钮了吧

网友C:
我买的也没有交流电流档位

网友D:
普通的指针万用表也没有交流电流档。

网友E:
原设计如此,就别纠结了,需要用到该功能,买的时候就要注意。

网友F:
成本的问题。所以中高端都有。例如FLUKE 187/189! :)

网友G:
万用表有多款,其功能有很多,有些不常用的有的万用表就没有。如测温度,三极管,电容等。贵一些的万用表一般功能比较全,我买了300多RMB的一款,就差测温度的,郁闷!!!

网友H(2011-11-29):
把型号说出来。

网友I:
没有交流档位
一般都有按钮切换的!

网友J:
没有交流档位,
一般都用按钮切换的!

网友K:
楼主还是发张图看看吧,是不是你买的就是没有呢

网友L:
楼主赶快发图   多少钱买的?

网友M:
普通的就没有交流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