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傅阿尔发送

楼主(2011-10-16):
是**官十大歌手

网友A:
有大电容?

电机转轴不平衡?
MOS 击穿?

网友B:
C6 C7  R17 R19  的取值? 换 续流二极管试试看,    把电流取样 电路 断开 试试看。
   请教 楼主 工作原理,  RC1 RC2 是什么样的信号?
   如果 RC1 为 高电平 或者高阻 ,RC2为0,会产生什么样情况?

网友C:
估计是控制端关得不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