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811使用心得:菜鸟入门(可怜)篇

楼主(2011-10-16):
俺是多么的可怜啊,为了写一篇心得,得自己回复自己的**,才插进去图片去!!!!!!!!

学习LM3S811就得首先会使用编译器,我选择用的是keil uvision4 (用的习惯,IAR也不错的,不过感觉不如keil顺手)。记得得安装keil里面的arm(注册机也得注册成功)
先来建立一个工程:

选择芯片信号(在Luminary Micro下的LM3S811):

楼主:
这样我们就建好了一个空白的工程,至于新建文件就不用说了,大家都懂得!
我们添加如下的代码(代码是别人写的):
#include "inc/hw_types.h"
#include "inc/hw_memmap.h"
#include "driverlib/sysctl.h"
#include "driverlib/gpio.h"
#include "driverlib/timer.h"

int main()
{
    SysCtlClockSet(SYSCTL_OSC_MAIN|SYSCTL_XTAL_6MHZ|SYSCTL_USE_OSC|SYSCTL_SYSDIV_1);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C);

    GPIODirModeSet(GPIO_PORTC_BASE,GPIO_PIN_5,GPIO_DIR_MODE_OUT);
    /
    GPIOPadConfigSet(GPIO_PORTC_BASE,GPIO_PIN_5,GPIO_STRENGTH_2MA,GPIO_PIN_TYPE_STD);

    while(1){
    GPIOPinWrite(GPIO_PORTC_BASE,GPIO_PIN_5,0Xff);
    SysCtlDelay(SysCtlClockGet()/6);                  GPIOPinWrite(GPIO_PORTC_BASE,GPIO_PIN_5,0x00);
    SysCtlDelay(SysCtlClockGet()/6);
    }
}

点击编译:

哈哈 出现错误了!!!!!

楼主:
怎么办????怎么办???
其实就是缺少库!!!!

楼主:
把这个库加压到我们新建的工程里面(我把光盘也放到下面了)

现在就编译通过了

楼主:
记得把晶振改成6m ,据说不改 会下载错误!!!!!!

这个时候,我们就得自己来编写程序,是不是很麻烦?????????
要是能吧以前单片机的程序移植过来就好啦(相信大家都自己攒了不少的例程了吧!!!)

现在我们开始我们的ARM之旅吧!!!!!!!!!!!!!!!!!!!!!!!!!

网友A:
挺好的,呵呵,现在还在学习中

网友B:
这个不错学习一下!

网友C:
正在学习中 ,与兄弟共勉:dizzy::curse:

网友D:
哎  我就是整了一天 也没把程序弄到到板子上  可怜啊

网友D:
把这个库加压到我们新建的工程里面??什么意思

网友E:
看到说有个96*16的oled,在哪儿啊?你们有看到吗?

网友D:
就那个白色的东西

网友E:
那是个薄膜片啊,找资料才知道这款开发板是不带OLED的。

网友F:
那是个薄膜片啊,找资料才知道这款开发板是不带OLED的。
引用 网友E:
需要的话,外接一片OLED就可以了

网友G:
喔,的确很可怜啊,大家都有过这样的经历

网友H(2011-12-19):
回复 网友D:
应该是编译的时候,找不到驱动文件,所以才添加的,这个方法笨但是实用!

网友I:
写得不错 图文并茂 详细 加裤

网友J:
把这个库加压到我们新建的工程里面?是什么意思啊?
我得编译出现这种情况systemInit.c: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E:\M3??\other_board\615\EL-EMCU-I?LM3S6153??D\systemInit.c":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不知道什么意思?望高手指点

网友K:
可怜的人啊

网友L:
慢慢的 学学就好了

网友M(2013-04-02):
引用 楼主:
记得把晶振改成6m ,据说不改 会下载错误!!!!!!

这个时候,我们就得自己来编写程序,是不是很麻烦? ...

哥。为啥我的选择芯片里面看不到811这个片子呢。是咋回事。。。?

网友M:
引用 网友J:
把这个库加压到我们新建的工程里面?是什么意思啊?
我得编译出现这种情况systemInit.c: Error:  #5: cannot ...

LM3S811.c(1):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inc/hw_types.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一样的问题。求大侠指点。

网友N:
我刚刚接触,取经来了

网友O(2014-04-29):
请问一下LZ , 我按照LZ的方法建立了一个工程,编译正确;仿真的时候老师出现“*** error 65: access violation at 0x400FE070 : no 'read' permission” 这句话,但是我开发板已经选择了,我没下载程序到开发板,只是利用keil 4自带的Simulator 仿真 ,始终不行啊,希望能帮帮忙,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