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滤波如何起作用啊

楼主(2011-10-16):
(无正文)

网友A:
若输入是理想电压源,确实电容没有滤波作用。但若输入不是理想电压源,则电容有滤波作用。

网友B:
任何电源都有内阻

网友C:
任何导线也有电阻,如果是做信号滤波,电阻是要接滴。

网友A:
如果考虑非理想的实际电路和元件,那么电容器的等效电阻可能远比导线的电阻大。

网友D:
一个纹波,直接加在电容两端,那电容的两端电压始终和纹波电压相等,电容就没有滤波作用啊

这个理解根本就不对。此相等非彼相等

楼主:
6# iC921 求指教,这个相等应该怎么理解?

网友E:
to LZ:

若干扰频率非常高(或是高频或高速电路),导线还存在不可忽略的感抗。所以,按实际电路的等效效应,这应该是R串L然后在接至C。因此,C应放置在紧靠被滤波点上。

网友F:
滤除杂波

网友G:
信号简单点分位直流和交流,对于电容的容抗来说想Xc=1/2πFC,直流的F(频率)可以看做很小,那么Xc就很大,相当于开路。在交流中 F比较大 Xc就很小,相当于短路(当然公式中还有一个C,这就是说根据不同的杂波频率选择合适的电容才能滤掉杂波)。

网友H:
信号沿着阻抗小的支路流动

网友I:
1.电容起滤波作用,是指电路中电流并不是理想电流.用示波器观察,当用电器在通电的瞬间,电流对用电器会产生一个脉冲冲击。若有电容,其会降此脉冲降低很多。
2.在多个用电器同时使用时,其中一个用电器的开关,对另外的用电器也会产生影响。加上电容后,就会降低对别的用电器的影响。
电容在使用中,通俗点说就是为了给电路一个相对稳定的输出减小杂波对元器件的损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