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开关电源原理与设计(陶显芳)书中,

楼主(2011-10-16):
(无正文)

楼主:
我在想在正激变换器中关断后,次级电流和反射到原边的电流都为0,所以只有激磁电流储能一项了,可那个表达式中两项一正一负真想不明白。:dizzy:

网友A:
你搞清楚,励磁电流有多大,励磁电感有多大?何谓励磁电感,励磁电感到底储存了多少能量?还有,mos管关闭的时候,变压器的电压变化,应该就会明白了

楼主:
omi_liang你好,我的理解是励磁电感是次级开路时原边感量,对它施加电压后在原边产生励磁电流,再产生磁通,在次边感应出电压,再次边带载产生电流,再次边电流产生磁通,再原边产生磁通同时产生电流(两边NI相同),使原次边磁通抵消为0,只剩下励磁电流产生的磁通,这个过程,是变压器当电感使用储能为1/LI平方,而变压器传递的能量,是远大于激磁电流储存的能量的(NI相同的电流值),但我不明白上面图片中,那个表达式中两项,一正一负是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