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农助学交流] M0助学板学习第五帖:SD卡读取实验

楼主(2011-10-16):
由于本人实力有限,SD卡方面的知识不太懂。为此本实验核心部分,即SD卡部分的核心函数都是从“正点原子”的STM32,SD卡实验移植过来的(未经他本人同意)。
      四个文件分别是MMC_SD.h,MMC_SD.C ,spi.h,spi.c。当然其中改了一些定义和函数实现的方法。希望“正点原子”大哥支持!

(一)实验硬件连接图(需要准备一张SD卡)
        GPA13 -->  SD_CS
        GPA14 -->  SPI_FLASH_CS
        GPB9   -->  SS11(未连接)
        GPC8   -->  SS10
        GPC9   -->  SPICLK10
        GPC10 -->  MISO10
        GPC11 -->  MOSI10

(二)SPI相关函数

        #include "spi.h"
#include "NUC1xx.h"
#include "DrvSPI.h"
//////////////////////////////////////////////////////////////////////////////////
//本程序只供学习使用,未经作者许可,不得用于其它任何用途
//Mini STM32开发板
//SPI 驱动函数
//正点原子@ALIENTEK
//技术论坛:www.openedv.com
//修改日期:2010/6/13
//版本:V1.0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Copyright(C) 正点原子 2009-2019
//All rights reserved
//////////////////////////////////////////////////////////////////////////////////

//以下是SPI模块的初始化代码,配置成主机模式,访问SD Card/W25X16/24L01/JF24C
//SPI口初始化
//这里针是对SPI1的初始化
void SPIx_Init(void)
{
    DrvSPI_Open(eDRVSPI_PORT1,eDRVSPI_MASTER,eDRVSPI_TYPE1,8,FALSE);//SPI0主机模式打开
    DrvSPI_EnableAutoSS(eDRVSPI_PORT1, eDRVSPI_SS0);
    DrvSPI_SetSlaveSelectActiveLevel(eDRVSPI_PORT1, eDRVSPI_ACTIVE_LOW_FALLING);
    DrvSPI_SetClockFreq(eDRVSPI_PORT1,2000000,0);                   //24Mhz频率
    SPIx_ReadWriteByte(0xff);//启动传输
}
//SPI 速度设置函数
//SpeedSet:
//SPI_SPEED_2   2分频   (SPI 36M@sys 72M)
//SPI_SPEED_8   8分频   (SPI 9M@sys 72M)
//SPI_SPEED_16  16分频  (SPI 4.5M@sys 72M)
//SPI_SPEED_256 256分频 (SPI 281.25K@sys 72M)
void SPIx_SetSpeed(u8 SpeedSet)
{
//    SPI1->CR1&=0XFFC7;//Fsck=Fcpu/256
    switch(SpeedSet)
    {
        case SPI_SPEED_2://二分频
            DrvSPI_SetClockFreq(eDRVSPI_PORT0,24000000,0);       //模拟分频设置频率24Mhz
//            SPI1->CR1|=0<<3;//Fsck=Fpclk/2=36Mhz
            break;
        case SPI_SPEED_4://四分频
            DrvSPI_SetClockFreq(eDRVSPI_PORT0,12000000,0);       //12Mhz
//            SPI1->CR1|=1<<3;//Fsck=Fpclk/4=18Mhz
            break;
        case SPI_SPEED_8://八分频
            DrvSPI_SetClockFreq(eDRVSPI_PORT0,6000000,0);       //6Mhz
//            SPI1->CR1|=2<<3;//Fsck=Fpclk/8=9Mhz
            break;
        case SPI_SPEED_16://十六分频
            DrvSPI_SetClockFreq(eDRVSPI_PORT0,2000000,0);       //200Khz
//            SPI1->CR1|=3<<3;//Fsck=Fpclk/16=4.5Mhz
            break;
        case SPI_SPEED_256://256分频
            DrvSPI_SetClockFreq(eDRVSPI_PORT0,300000,0);
//            SPI1->CR1|=7<<3;//Fsck=Fpclk/16=281.25Khz
            break;
    }
//    SPI1->CR1|=1<<6; //SPI设备使能
}
//SPIx 读写一个字节
//TxData:要写入的字节
//返回值:读取到的字节
u8 SPIx_ReadWriteByte(u8 TxData)
{
    u8 retry=0;
    while(SPI1->CNTRL.GO_BUSY==1)
    {
        retry++;
        if(retry>200)
        {
            return 0;
        }
    }
    SPI1->TX[0] = TxData;
    SPI1->CNTRL.GO_BUSY = 1;
    retry=0;
    while(SPI1->CNTRL.GO_BUSY==1)
    {
          retry++;
        if(retry>200)
        {
            return 0;
        }
    }

    return SPI1->RX[0];

}

(三)MMC_SD相关函数
        由于该文件代码比较多,我只贴我修改的部分
        一处是SD卡初始化部分

       u8 SD_Init(void)
{
    u8 r1;      // 存放SD卡的返回值
    u16 retry;  // 用来进行超时计数
    u8 buff[6];
    //设置硬件上与SD卡相关联的控制引脚输出
    //避免NRF24L01/W25X16等的影响
//    RCC->APB2ENR|=1<<2;       //PORTA时钟使能
//    GPIOA->CRL&=0XFFF000FF;
//    GPIOA->CRL|=0X00033300;//PA2.3.4 推挽
//    GPIOA->ODR|=0X7<<2;    //PA2.3.4上拉
//********************************************************/
//其实就只是修改了IO口这部分,其余的都未动
    DrvGPIO_Open(E_GPA,13,E_IO_OUTPUT);         //SD卡得CS片选
    DrvGPIO_Open(E_GPA,14,E_IO_OUTPUT);         //SPI_FLASH_CS片选
    DrvGPIO_Open(E_GPC,8,E_IO_OUTPUT);         //SS10从机选择位0
    DrvGPIO_Open(E_GPB,9,E_IO_OUTPUT);         //SS11从机选择位1
//*******************************************************/
    SPIx_Init();
     SPIx_SetSpeed(SPI_SPEED_256);//设置到低速模式
    SD_CSDIS;
//    SD_CS=1;
    if(SD_Idle_Sta()) return 1;//超时返回1 设置到idle 模式失败
    //-----------------SD卡复位到idle结束-----------------
    //获取卡片的SD版本信息
    SD_CSEN;
//     SD_CS=0;
    r1 = SD_SendCommand_NoDeassert(8, 0x1aa,0x87);
    //如果卡片版本信息是v1.0版本的,即r1=0x05,则进行以下初始化
    if(r1 == 0x05)
    {
        //设置卡类型为SDV1.0,如果后面检测到为MMC卡,再修改为MMC
        SD_Type = SD_TYPE_V1;
        //如果是V1.0卡,CMD8指令后没有后续数据
        //片选置高,结束本次命令
        SD_CSDIS;
//        SD_CS=1;
        //多发8个CLK,让SD结束后续操作
        SPIx_ReadWriteByte(0xFF);
        //-----------------SD卡、MMC卡初始化开始-----------------
        //发卡初始化指令CMD55+ACMD41
        // 如果有应答,说明是SD卡,且初始化完成
        // 没有回应,说明是MMC卡,额外进行相应初始化
        retry = 0;
        do
        {
            //先发CMD55,应返回0x01;否则出错
            r1 = SD_SendCommand(CMD55, 0, 0);
            if(r1 == 0XFF)return r1;//只要不是0xff,就接着发送
            //得到正确响应后,发ACMD41,应得到返回值0x00,否则重试200次
            r1 = SD_SendCommand(ACMD41, 0, 0);
            retry++;
        }while((r1!=0x00) && (retry<400));
        // 判断是超时还是得到正确回应
        // 若有回应:是SD卡;没有回应:是MMC卡
        //----------MMC卡额外初始化操作开始------------
        if(retry==400)
        {
            retry = 0;
            //发送MMC卡初始化命令(没有测试)
            do
            {
                r1 = SD_SendCommand(1,0,0);
                retry++;
            }while((r1!=0x00)&& (retry<400));
            if(retry==400)return 1;   //MMC卡初始化超时
            //写入卡类型
            SD_Type = SD_TYPE_MMC;
        }
        //----------MMC卡额外初始化操作结束------------
        //设置SPI为高速模式
        SPIx_SetSpeed(SPI_SPEED_4);
        SPIx_ReadWriteByte(0xFF);
        //禁止CRC校验
        r1 = SD_SendCommand(CMD59, 0, 0x95);
        if(r1 != 0x00)return r1;  //命令错误,返回r1
        //设置Sector Size
        r1 = SD_SendCommand(CMD16, 512, 0x95);
        if(r1 != 0x00)return r1;//命令错误,返回r1
        //-----------------SD卡、MMC卡初始化结束-----------------

    }//SD卡为V1.0版本的初始化结束
    //下面是V2.0卡的初始化
    //其中需要读取OCR数据,判断是SD2.0还是SD2.0HC卡
    else if(r1 == 0x01)
    {
        //V2.0的卡,CMD8命令后会传回4字节的数据,要跳过再结束本命令
        buff[0] = SPIx_ReadWriteByte(0xFF);  //should be 0x00
        buff[1] = SPIx_ReadWriteByte(0xFF);  //should be 0x00
        buff[2] = SPIx_ReadWriteByte(0xFF);  //should be 0x01
        buff[3] = SPIx_ReadWriteByte(0xFF);  //should be 0xAA
        SD_CSDIS;
//        SD_CS=1;
        SPIx_ReadWriteByte(0xFF);//the next 8 clocks
        //判断该卡是否支持2.7V-3.6V的电压范围
        //if(buff[2]==0x01 && buff[3]==0xAA) //不判断,让其支持的卡更多
        {
            retry = 0;
            //发卡初始化指令CMD55+ACMD41
            do
            {
                r1 = SD_SendCommand(CMD55, 0, 0);
                if(r1!=0x01)return r1;
                r1 = SD_SendCommand(ACMD41, 0x40000000, 0);
                if(retry>200)return r1;  //超时则返回r1状态
            }while(r1!=0);
            //初始化指令发送完成,接下来获取OCR信息
            //-----------鉴别SD2.0卡版本开始-----------
            r1 = SD_SendCommand_NoDeassert(CMD58, 0, 0);
            if(r1!=0x00)
            {
                SD_CSDIS;
//                SD_CS=1;//释放SD片选信号
                return r1;  //如果命令没有返回正确应答,直接退出,返回应答
            }//读OCR指令发出后,紧接着是4字节的OCR信息
            buff[0] = SPIx_ReadWriteByte(0xFF);
            buff[1] = SPIx_ReadWriteByte(0xFF);
            buff[2] = SPIx_ReadWriteByte(0xFF);
            buff[3] = SPIx_ReadWriteByte(0xFF);
            //OCR接收完成,片选置高
            SD_CSDIS;
//            SD_CS=1;
            SPIx_ReadWriteByte(0xFF);
            //检查接收到的OCR中的bit30位(CCS),确定其为SD2.0还是SDHC
            //如果CCS=1:SDHC   CCS=0:SD2.0
            if(buff[0]&0x40)SD_Type = SD_TYPE_V2HC;    //检查CCS
            else SD_Type = SD_TYPE_V2;
            //-----------鉴别SD2.0卡版本结束-----------
            //设置SPI为高速模式
            SPIx_SetSpeed(SPI_SPEED_4);
        }
    }
    return r1;
}
//从SD卡中读回指定长度的数据,放置在给定位置
//输入: u8 *data(存放读回数据的内存>len)
//      u16 len(数据长度)
//      u8 release(传输完成后是否释放总线CS置高 0:不释放 1:释放)
//返回值:0:NO_ERR
//       other:错误信息
u8 SD_ReceiveData(u8 *data, u16 len, u8 release)
{
    // 启动一次传输
    SD_CSEN;
//    SD_CS=0;
    if(SD_GetResponse(0xFE))//等待SD卡发回数据起始令牌0xFE
    {
        SD_CSDIS;
//        SD_CS=1;
        return 1;
    }
    while(len--)//开始接收数据
    {
        *data=SPIx_ReadWriteByte(0xFF);
        data++;
    }
    //下面是2个伪CRC(dummy CRC)
    SPIx_ReadWriteByte(0xFF);
    SPIx_ReadWriteByte(0xFF);
    if(release==RELEASE)//按需释放总线,将CS置高
    {
        SD_CSDIS;
//        SD_CS=1;//传输结束
        SPIx_ReadWriteByte(0xFF);
    }
    return 0;
}

还有一处是宏定义
       原来的SD_CS片选IO口的定义为位寻址模式,但是NUC120不支持位寻址,所以我用了个很笨的方法,定义了两个宏
      #define SD_CSEN    (DrvGPIO_ClrBit(E_GPA,13))
      #define SD_CSDIS    (DrvGPIO_SetBit(E_GPA,13))
      并将MMC_SD.C文件中所有的SD_CD=1用SD_CSDIS替换,所有的SD_CD=0用SD_CSEN替换
      我想不出其他更好的办法了。
(四)main()函数
      main函数的功能是初始化外设,然后在死循环里读取SD卡的第一个扇区,并通过串口把数据发送到上位机,通过串口调试助手接收。和”正点原子“的主函数功能是一样的。
      运行的结果如下图:

      有兴趣的网友可以在这里下载整个工程代码:

网友A(2012-08-10):
支持楼主的经验分享和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