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6学习板的问题

楼主(2011-10-16):
(无正文)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J4是1602和12864共用的接口,其中LCD_BLEN是背光。
可是1602只接前16个腿,与LCD_EN没有关系。
LCD_EN接到PC7上。例子程序让PC7置1,注释背光亮。
我把那句去掉,就没背光了。
我想破了脑袋也搞不懂,LCD_EN怎么控制的1602的背光?
请指教,谢谢!

网友A:
图上有两个atmega16,一个就是用来仿真下载用的。
另一个是干什么用的?
  , 目标单片机,    那个贴片单片机 仿真 就是扫描目标单片机的 JTAG,  下载 就是下载到目标单片机的 ISP。   如果楼主 对于某些器件不太清楚,就把这些器件 拔掉, 再工作,就知道什么作用了》嘻嘻

楼主:
谢谢楼上!谁能回答我二楼的问题呢?

楼主:
高手支招啊!

楼主:
各位给看看,我又看了一下,是不是这样LCD_BLEN控制LCD-128BL,
LCD-128BL控制LCD16_BL.图上标的是不是LCD_EN接LCD_V.?

网友B:
赫赫,你去找个lcd的说明书吧,128bl与16bl不是谁控制谁,而应该是一个兼容式的接法

网友C:
:lol   不好意思, 混100分开通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