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外部中断信号有什么要求?

楼主(2011-10-16):
我的外部中断信号是一种脉冲,高电平16ms,低电平只有100us,这种脉冲能够触发外部中断吗?如果可以,需要做哪些设置?我现在的问题就是无法触发中断.

网友A:
当然可以, 把你的程序贴出来看看

楼主:
//初始化代码
void GT800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

NVIC_InitTypeDef nvic;

EXTI_InitTypeDef exti;

/* Enable GPIOB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 INT初始化为悬浮输入*/

gpio.GPIO_Pin = GT800_INT;

gpio.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B,&gpio);

/* Configure the NVIC Preemption Priority Bits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 Enable the EXTI0 Interrupt */

nvic.NVIC_IRQChannel = EXTI0_IRQn;

nvic.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0);//清除中断标志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B, GPIO_PinSource0);//管脚选择

EXTI_DeInit();

exti.EXTI_Line = GPIO_Pin_0;

exti.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产生中断

exti.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exti.EXTI_LineCmd = ENABLE;
//启动中断的接收

EXTI_Init(&exti);
//外部设备中断启动

I2C1_Configuration();
}

网友B:
使用外部中断要打开AFIO时钟。

楼主:
回复 网友B:

香版,用其它的外设,比如串口时不也复用了IO吗?为什么不打开AFIO时钟也可以工作?

网友B:
回复 网友B:

香版,用其它的外设,比如串口时不也复用了IO吗?为什么不打开AFIO时钟也可以工作?
引用 网友C:

不为什么,它就是这么设计的。

网友D(2011-11-22):
还是先 把代码贴出来。

网友C(2012-03-20):
不为什么,它就是这么设计的

;P,软件与硬件的碰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