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5W 10MHz~100MHz放大器方案

楼主(2011-10-16):
以前只做过开关电源和单片机,没接触过射频,对射频感兴趣,准备业余时间学习一下

于是自己定了个学习项目,10MHz~100MHz的5W放大器(不要求整个频带都适合,只需要有通过元器件微调可以实现适应不同频率的能力即可,实际调试时选择范围内的1个频率点调试),在理论和实践中学习。
计划用晶振产生1个频率,然后通过高速运放做跟随,然后进入现成的SOT89封装的单片宽频放大器GVA-84,输出应该有50mW~100mW。后面的功放就不懂了。。。

请问,这个频率的功放电路一般应该采用什么方案?应该采用什么类型的放大器?
我喜欢电路板尽量小,因此我的要求是:首先是体积小,其次是效率高,成本不是特别重要,别太贵就行

请大虾指点。网上找了一些方案,都是更大功率的,太复杂了,看不懂。想先从中低功率学起

网友A:
射频功放通常采用丙类放大器,5W输出需要加一集推动,推动级可以是甲类也可以是丙类,简单的话,都用谐振放大器,但只能是定频的,宽频放大器实现的难度较高,你既然是逐点调,那么用定频谐振放大器好了,具体电路原理可在网上搜,短波电台的电路设计可以借鉴。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丙类调幅怎么做?是不是比较难?甲类好像线性度较好。

网友A:
丙类放大器是一种电路结构,不一定只用来做调幅功放,其线性度是靠天线和匹配电路来实现的,大功率下比甲类放大器的效率高。丙类放大器的关键是合理的偏置和匹配,难度确实比甲类高,具体电路结构可以去网上搜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