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usb口下载 求指点

楼主(2011-10-16):
自己什么都不懂  设计了一个msp430的系统
通过usb转串口芯片  采用bsl下载
求虐 求虐

网友A:
如果你用的是Pl2303。那没PL2303的引脚1与430的BSL的接收引脚相连,PL2303的引脚5与430的BSL的发送引脚相连。PL2303的引脚2、3分别连接430的RST、TCK引脚。

楼主:
恩多谢指点 我使用的430149     PL2303的引脚1与430的BSL的p2.2引脚相连  5引脚接的p1.1
PL2303的引脚2、3分别连接430的/RST和TCK引脚

网友B:
楼主 你的BSL下载 能用了么 很好奇:$

网友B:
可以用IAR调试吗? 还是用别的什么软件下载?

楼主:
5# randyhsd 还没做好
不过买过个板子是这么用的

网友B:
哦,表示很期待哦 :lol

不过,买的板子应该可以用吧

网友C:
还不如留个JTAG引脚,方便好用。BSL感觉不怎么爽吧。

网友D:
mark 下次 试试

网友E(2012-08-09):
MARK一下。PL2303可以下载省得买BSL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