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C830 ,求赐教

楼主(2011-10-16):
HMC830,哪个高手教我配下啊,写读我会,怎么配哪个高手赐教下,谢谢

网友A:
楼主做光通信的吧。为啥不用Si5321或者AD9557啊

网友B(2012-10-09):
unsigned long  int code init_dat[]=      //初始830 寄存器
{
0X000A7975,0X01000001,0X02000002,
// 0X05000008, // 01
0X0500000D, // 01
0X05000898,0X05001628,0X050060A0,0X05000000,
0X06230D4e,0X0700004D,0X08C1BEFF,0X095FFFFF,0X0A002046,
0X0B07C021,0X0C000000,0X0D000000,0X0E000000,0X0F000089,
};
unsigned long  int code init_dat_STOP[]=      //初始830 寄存器
{
0X000A7975,0X01000001,0X02000002,
// 0X05000008, // 01
0X0500000D, // 01
0X0500089C,0X05001628,0X050060A0,0X05000000,
0X06230D4e,0X0700004D,0X08C1BEFF,0X095FFFFF,0X0A002046,
0X0B07C021,0X0C000000,0X0D000000,0X0E000000,0X0F000089,
};
unsigned long int code REG_05_02_TEMP[]={
     0X0500E090, ///0    1500-3000  // 02
     0X0500E110, ///2 750 - 1500
     0X0500E210, ///4 375 - 750
     0X0500E410, ///8 187.5 - 375
     0X0500E810, ///16 93.75 - 187.5
     0X0500F010, ///32 46.875  - 93.75
     0X0500FF10, ///62 30  -  46.875
         };
unsigned long int  REG_05_02;
unsigned long int  REG_03;
unsigned long int  REG_04;
void HMC830FreSet(long double F_HZ_SET)
{
long double F_HZ_SET_TEMP;
F_HZ_SET_TEMP=F_HZ_SET;
delay_time(250);
delay_time(250);
// F_HZ=137; //add
init_hcm830(F_HZ_SET_TEMP);
// stop_hcm8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