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4.11编译器的一个奇怪的现象.不知道谁能解释

楼主(2011-10-16):
START
    nop

    AND R3,R1,#0xff00ff00
    AND R3,R1,#0x00ff00ff
    AND R3,R1,#0x00ffff00
    AND R3,R1,#0xff0000ff

    ORR R3,R1,#0xff00ff00
    ORR R3,R1,#0x00ff00ff
    ORR R3,R1,#0x00ffff00
    ORR R3,R1,#0xff0000ff

    AND R3,R1,#0x00000100
    AND R3,R1,#0x00000101

    END

Build target 'Target 1'
assembling 123.asm...
123.asm(11): error: A1616E: Instruction, offset, immediate or register combination is not supported by the current instruction set
123.asm:    11 00000012  AND R3,R1,#0x00ffff00
123.asm(12): error: A1616E: Instruction, offset, immediate or register combination is not supported by the current instruction set
123.asm:    12 00000012  AND R3,R1,#0xff0000ff
123.asm(16): error: A1616E: Instruction, offset, immediate or register combination is not supported by the current instruction set
123.asm:    16 0000001a  ORR R3,R1,#0x00ffff00
123.asm(17): error: A1616E: Instruction, offset, immediate or register combination is not supported by the current instruction set
123.asm:    17 0000001a  ORR R3,R1,#0xff0000ff
123.asm(20): error: A1616E: Instruction, offset, immediate or register combination is not supported by the current instruction set
123.asm:    20 0000001e  AND R3,R1,#0x00000101
123.asm: 5 Errors, 0 Warnings
Target not created

网友A:
什么现象?怎么奇怪?

楼主:
呃.
相同的两个指令.一个没问题.一个报错
AND R3,R1,#0x00000100
AND R3,R1,#0x00000101

123.asm(20): error: A1616E: Instruction, offset, immediate or register combination is not supported by the current instruction set
123.asm:    20 0000001e  AND R3,R1,#0x00000101

AND R3,R1,#0xff00ff00
AND R3,R1,#0x00ffff00

123.asm(11): error: A1616E: Instruction, offset, immediate or register combination is not supported by the current instruction set
123.asm:    11 00000012  AND R3,R1,#0x00ffff00

网友A:
哦,LZ可以看看Cortex-M3的指令系统,能否有这样的指令“AND R3,R1,#0x00000101”?

楼主:
当然有的了.:o

网友A:
当然有的了.:o
引用 楼主:

哦? 汇编码是什么?

楼主:
这里是32位的.不过效果都是样的.

楼主:
唉!~~~没人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