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全桥整流滤波后电压减低了?

楼主(2011-10-16):
(无正文)

网友:
应该是0.9倍输入

楼主:
原理图应该没问题把?0。9倍是整流后的,但是实际电路出来测得确实减低了差不多一倍,跟半桥整流似的

网友A:
断开后面的电路,只留整流滤波部份,这时的电压应该是交流有效值的1.4倍,接上负载后,如果电压降低,说明负荷过大,需要换更大功率的变压器。

网友B:
整理桥前的电容多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