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高频谐振放大电路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1-10-16):
因为刚接触这东西,还请高手们帮小弟指点迷津

网友A:
re LZ:

你这不是谐振放大器,谐振放大器需有个谐振回路(通常作为管子的负载)。若一般小功率(不是主要作为功率放大),则可能设计成甲类放大器,其作用主要是选频放大。而若作为功率放大器,则多为乙类或丙类放大器,谐振回路在此作为带通滤波使原本非线性放大变成准线性。谐振回路的设计基本按信号频率和负载阻抗来定,一般谐振点落在信号的中心频率上,阻抗则需考虑和后级线路的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