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知道pcb制版的价位怎样啊?

楼主(2011-10-16):
如果是单层板,pcb制作价位要怎么算啊?

网友A:
0.16-0.2/CM2

网友B:
单面板和双面板价格差不多,双面板价格(不加急)为180元左右,加急的话,价格在200-300之间,当然这是小尺寸(小于100mmX100mm),如果对工艺有特殊要求或板子尺寸较大时,价格就需要询问制板厂家了。

网友C:
根据板材,面积计算

网友D:
那要看你选那种材料.纸板或CAM或FR4,价格有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