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有关linux学习

楼主(2011-10-16):
菜鸟上手是不是先要学习从虚拟机的安装开始

网友A:
嘻嘻,如果有多余的电脑,谁用虚拟机呀?

网友B:
不是, 这个问题我都回答了N次了.

看精华贴.

网友C:
今天看了半天 Linux 资料  看到现在 还不懂 程序是在哪里 编写 编译的.....真是悲剧呀

网友D:
虚拟机用起来有点卡吧!直接装个linux系统,然后哎里面练练

网友E:
今天看了半天 Linux 资料  看到现在 还不懂 程序是在哪里 编写 编译的.....真是悲剧呀
引用 网友C:

vim,gcc

网友F:
现在的电脑都起码双核以上了,大都支持虚拟化技术,装虚拟机,一般不会卡了。
倒是直接装个linux系统,要重新分区,要管理多启动菜单,太费事了,而且数据共享也困难。
所以非常推荐虚拟机

网友B:
现在的电脑都起码双核以上了,大都支持虚拟化技术,装虚拟机,一般不会卡了。
倒是直接装个linux系统,要重新分区,要管理多启动菜单,太费事了,而且数据共享也困难。
所以非常推荐虚拟机 ...
引用 网友F:

以后练习打枪就cs吧.

想开车就极品飞车吧.

想踢球就实况吧.

泡妞也搞个日本游戏玩算了.

网友G:
不论是虚拟机还是实体机,只是搭建一个平台,这个不用太纠结,开始随便选一种就可以了。初学先用虚拟机吧,这样不至于把现有系统搞坏,等以后熟悉了在装双系统或是直接装linux。

网友H:
这确实是第一步啊 ~~~~;P

网友I(2012-05-11):
虚拟机的方式很不错,本人的实际经验,死机后删除再装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