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40中如果lcd控制器fifo中没有数据,会不会导致VCLK延迟?

楼主(2011-10-16):
大家好,我现在用s3c2440,屏是lvds接口的lcd。现在有些问题,移动鼠标的时屏上会出现条状的线。

在这里,我想请教一下。
fifo中数据是从LCD接口送出的,当fifo中没有数据或者数据的数量低于某个阀值的时候,就会启动DMA,从framebuffer中取数据。当然DMA通过总线取数据,是要经过仲裁器的,同意了才能取数据。

如果fifo中没有了数据,DMA又暂时没有取得数据,那么lcd接口的像素时钟以及同步信号会不会受到影响?

fifo中没有数据,像素时钟及同步信号是进行延迟,等到有数据送出有效数据?还是像素时钟及同步信号正常运行,送出一个无效数据?

在这里请教大家了。谢谢!

楼主:
把俺的帖子顶一顶。
用示波器看了,像素时钟不稳定,有时会有两三个周期的延时。

应该是fifo中没有数据,像素时钟及同步信号是进行延迟。

网友A:
做实验室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