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定时器中断的几个问题

楼主:
学习到定时器中断时有下面两行程序:
T0MCR=0X03;   //设置T0MR0匹配后复位T0TC,并产生中断标志
T0TCR=0x03;   //启动并复位T0TC
这里的0X03哪来的,我在书上没有找到。。希望知道的人帮忙解决下。。本人新手,
刚接触嵌入式一个星期。。

楼主(2011-10-17):
哎,都没有人。。

网友A:
什么芯片啊?世界上绝对不止一种或几种或几十种ARM芯片。

网友B:
RT。这是LPC2106的寄存器,LPC的寄存器好像差别不大,供LZ参考下。

楼主:
谢谢我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