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0技术交流] M0的IIC连续读写多个字节怎么弄

楼主(2011-10-17):
IIC的连续读写多个字节怎么操作,除了先完成单字节的读写然后用for循环实现,还有什么办法。我看EEPROM的数据手册是可以连续读的,但是连续读的时候需要有一个非应答信号,M0的IIC如何产生非应答信号??

网友A:
园地有几个iic的例程,这个和协议有关。
连续读写都没问题。
首字节是器件地址和方向即读写,它由主机发送。
下来就是命令了,在eeprom中是eeprom单元的读写地址,注意它与器件地址是不同的。
下来就可以连续写,但是若要读必须重复位,即在不停止时告诉从机要读取了。
总之命令是写。

网友B:
HOT大叔NUC120助学板第九贴----I2C(中断方式)  完成通过I2C的单字节及页读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