束手无策,求助,EMC有关

楼主(2011-10-17):
系统跑的54M时钟,外接一个72M遥控接收机,输出脉冲信号,经过100欧限流电阻给STM32的几个引脚(5V兼容的),用外部中断模式检测脉冲信号宽度。接收机和STM32共地。遥控发射机频率72M,功率大约为500mW。

当接收机天线完全展开而且上电工作时,遥控发射机离接收机和STM32有半米远,STM32就开始不稳定,采集到的脉冲宽度乱跳。再靠近就直接导致内存内容变化或死机然后看门狗复位。

接收机天线收起来,干扰距离就明显减小。另外如果接收机不上电时,发射机靠近STM32非常近都不会出现问题。

从测试情况来看不象CLK、RESET之类的引脚被干扰了,很象接收机到STM32的共地引入干扰,要不就是外部中断引脚引入的干扰。

没接触过这方面的东西,请有经验的各位支点招吧。

网友A:
共地引入干扰,可以串磁珠或者电感,还可以可以串小电阻。

楼主:
谢谢楼上的,试过连接线中串入一个电子镇流器中拆下来的磁环,绕了三圈,干扰距离可以看到减少了一点,不过还是很严重。

说起地,电源的地是通过一个DC-DC给STM32,另外电源也通过另外一个LDO给接收机,然后接收机和STM32的脉冲信号连接线这里,地又连在一起。
从整个结构上来看,地是形成了从电源开始,在接收机和STM32信号线这里结束的一个闭合圆环,是否就是形成干扰的主要原因?(因为拔掉接收机电源,也就断开了这个圆环,虽然并没有断开信号线)

另外STM32板子上,地是全铺铜的,是否板子外围有地的环路引入了干扰?

楼主:
电阻是指串在信号线里地线中的吗?取值以多少为合适?
我在信号线中串了100欧的,不过只想用来限流的。

不过非常奇怪,用另外一个接收机(一次变频)没有任何干扰,有干扰的是二次变频的(中频10。7M),不过接收机不用怀疑,因为是几个同类型接收机都有这种问题,即使接收机有问题也只能去迁就它。。。

网友A:
电阻是指串在信号线里地线中的吗?取值以多少为合适?
我在信号线中串了100欧的,不过只想用来限流的。

不过非常奇怪,用另外一个接收机(一次变频)没有任何干扰,有干扰的是二次变频的(中频10。7M),不过接收机 ...
引用 楼主:

既然怀疑地线,就串在地线里。10欧左右应该可以

网友A:
谢谢楼上的,试过连接线中串入一个电子镇流器中拆下来的磁环,绕了三圈,干扰距离可以看到减少了一点,不过还是很严重。

说起地,电源的地是通过一个DC-DC给STM32,另外电源也通过另外一个LDO给接收机,然后接收机 ...
引用 楼主:

最好地全部割断,然后再串入磁环。另外,串电感的效果可能更好。

楼主:
全部割断,单点连接,用10欧电阻和100uh电感分别试过,看不到改善。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