束手无策,求助,EMC有关

楼主(2011-10-17):
stm32系统跑的54M时钟,外接一个72M遥控接收机输出的脉冲信号,经过100欧限流电阻给STM32的几个引脚(5V兼容的),用外部中断模式检测脉冲信号宽度。接收机和STM32共地。遥控发射机频率72M,功率大约为500mW。

遥控发射机离接收机和STM32有半米远,接收机天线完全展开而且上电工作时,STM32就开始不稳定,采集到的脉冲宽度乱跳。再靠近就死机然后看门狗复位。

接收机天线收起来,干扰距离就明显减小。另外如果接收机不上电时,发射机靠近STM32非常近都不会出现问题。

从以上测试情况来看,不象CLK、RESET之类的被干扰了,很可能是接收机到STM32的共地引入干扰,要不就是外部中断引脚引入的干扰。

没接触过这方面的东西,请有经验的各位支点招吧,可能的原因、可能的解决办法、或者如何入手去找和排除哪些原因。

网友A:
直接上示波器看可能受干扰的管脚波形.

网友B:
在100ohm串联电阻处再串进入一个磁珠bead,滤除高频杂讯;担心是共地问题的话,可先将地分别接(当然要系统能在这种情况下工作),也可以在地线上加磁珠试试看。
另外不能一下子就把reset和clk排除掉,毕竟你也试过了,靠近的话,系统是会当掉的。

网友C:
72M的频率对应的波长在空气中大约4.5m长,而在PCB上大约缩短到一半2.25米,当你的PCB上有 波长/16=13.75cm的导线,包括PCB的尺寸都可能变成接受天线,所以你的控制CPU要加频蔽来解决,这也是为什么手机的主板要用屏蔽罩的原因。

网友B:
发射机的干扰并不一定是72MHz。72MHz只是它的工作频率(有效的通信频率),但是发射机系统在工作的时候还会有一个很宽频带的噪声干扰。

楼主:
接收机和STM32分开供电,两者的地单点连接,用10欧电阻连接,干扰几乎没减小,用100uh电感连接也没什么效果。

网友C:
辐射干扰是通过空间传播的,你所做的处理方式仅仅对传导干扰有效。

网友D:
解决了没?加我QQ441050049,我帮你参考参考。

网友D:
接收机和STM32分开供电,两者的地单点连接,用10欧电阻连接,干扰几乎没减小,用100uh电感连接也没什么效果。
从这里看,干扰似乎是通过辐射进入。
楼主可以从这几方面来看:
1)某些敏感的线有没有旁路电容,如RESET引脚,控制DC-DC的电源开关检测脚等等;
2)电源的布线是否合理。最忌讳的就是电源的线乱走造成地不干净;
3)如果有对外的接口,有没有有效的滤波。

网友D:
解决EMC问题,要靠不断的尝试,不断的排除。楼主自己可以尝试着排除,要有耐心

网友B:
如果是空间辐射直接导致的问题,那么可以找些铝箔或铜箔,要有一定厚度,试着去遮盖板子的全部或某些部分,看能不能发现板子哪个地方最弱。

网友E:
考虑下用有源晶振,或者将晶振外壳接地试试

楼主:
谢谢各位,感觉干扰不是辐射进入的。
因为从测试情况来看,接收机天线->接收机->脉冲信号线->STM32 这一条干扰链路中,缩短接收机天线则干扰明显减轻,切断接收机电源则发射机贴近STM32也几乎没干扰。不象是发射机辐射引起的。
是否可以用示波器或频谱仪看到信号输入线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