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智能小车跑成一条直线???

楼主(2011-10-17):
RT.智能小车如果能跑成一条直线多好啊。由于路况复杂,四轮的摩擦力不同,某轮悬空等等因素导致小车的方向改变。能不能有一种办法让小车跑成一条直线。
我想到一个方案,不知是否可行,通过监控四个轮子的转速来判断车子目前的行驶状态,再加上陀螺仪来判断车行驶角度。
各位,还有没有其他比较好的想法?
注意:是车子跑成一条直线,不是让车子跑成一条直线。二者的区别是一个在车子自己跑,一个是加人为控制。不借助例如在地上画条白线做白线识别这种方案。
..................
目前先做方案,如果可行的话,准备动手做。

网友A:
两边车轮的里程,分别积分。然后反馈控制。

网友B:
自动控制原理里面的PID控制算法

网友C:
二者的区别是一个在车子自己跑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制动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B:
跑偏了如何矫正?

网友D:
这个问题以前在这里有贴专门讨论过,关键是通过某种手段消除累积误差。

网友E:
用陀螺仪可以实现。

网友F:
这么复杂 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陀螺仪的累积误差也很大啊,如何处理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腾空跳过去的怎么处理呢?

网友G:
照楼主的描述,可以使用电子罗盘,不过价格较高。

网友H:
不精确,就用指南针技术。   精确 好像没有办法, 除非找个参照物, 然后图像识别。一般都解决不了累积误差,  开汽车不就是靠人 眼加脑 图像识别, 就这样还开到河里去呢!

网友H:
光电鼠标就是 图像 识别技术。 这个便宜。 可靠。

网友I(2011-11-16):
或陀螺仪或指南针或四个轮安装光栅测速,通过MCU实施PID进行PWM控制,这个技术要是做好了,可以自己研制导弹、空间对接,呵呵~吹水

网友H:
上面 检测轮子的 都不可行,  轮子一打滑 没法处理, 转弯没发处理。    还是  用光电鼠标原理最简单。

网友J:
在机械上向办法,现实的汽车就是可以走直线的

网友K:
搞AGV啊,路线复杂了是容易出错,不好整啊

网友L:
电子指南针控制方向,它只对地磁场敏感,可以测出0.1精度的方位角

网友M(2012-01-22):
各位老大,怎么你们说的我都听不懂啊?

网友D:
完全依赖惯性导航也可以,但是误差会积累,要保证精度很难,除非使用弹道导弹上的天价激光陀螺仪。

网友D:
电子指南针控制方向,它只对地磁场敏感,可以测出0.1精度的方位角
引用 网友L:
别忘了电机附近必定有强磁场,即使没有干扰,普通的磁传感器实际应用精度能达到1度以内就算很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