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 IDE 如何处理不调用的函数

楼主(2011-10-17):
请教个问题,MPLAB IDE 是否可以和KEIL一样,让不调用的函数不编译,或者不进行链接,这样可以使HEX文件小很多,谢谢

网友A:
如果你打开优化功能,则即如此.

网友B:
和编译器有关,和MPLAB IDE无关。

楼主:
不清楚C30有除了优化外,有没有其他选项来设置不调用的函数不进行链接

网友C:
注释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