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端反激变压器DS开关电压剑锋问题

楼主(2011-10-17):
请问大家开关管导通截止的时候高频噪声怎么才能降低幅值,谢谢大家,小弟刚接触开关电源,这几天看书看得越来越迷糊

楼主:
示波器杰图

示波器截图[localimg=180,145]1[/localimg]

楼主:
怎么回复不了 图片

网友A:
吸收回路不够吧,你的电感算对了没有,漏感多少,为什么不用rcd吸收呢,还是芯片要求的?电路图怎么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4楼:
电路图为手册典型电路,芯片为LT3748,
1、你的意思是尖峰高频振荡是由漏感和寄生电容产生的么,
2、把次级短路,测量初级的电感量可以大致看成漏感吗
3、多大的漏感不能忍受?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另外加RDC电路的话是在变压器1脚加么,参数怎么确定呢
谢谢

网友A:
关键是你的电路图是怎么来的,如果是芯片的typical application的话,可能芯片会检测这个,如果不是的话,你当初是怎么想的?为什么要用这样的电路呢?

网友A:
回复 楼主:
1.我觉得是
2.对
3.这个是看你的mos管和吸收电路的,5%以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就是芯片的典型应用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说的是漏感和初级线圈的电感量的比值么,
能把吸收电路贴出来吗

网友A:
10# wangxingwu-jlu 类似这个的

网友A:
其实rc也可以作为吸收电路,问题是那个尖峰和那个震荡是肯定有的,只是你想把它弄小到什么程度,一般会用rcd作为吸收,但是如果是芯片的典型应用,证明他已经考虑进去了,所以对于这部分,你不必太过担心

楼主:
回复 网友A:
5伏输出特别不稳定,对照之后就发现开关管通断引入的

网友A:
5V不稳定跟开关管有啥关系呢?应该是你反馈没有做好吧,芯片工作不正常,肯定不稳定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把输出的5伏和变压器一脚的电压对照,发现开关管的高频振荡引发的后面5伏的干扰,就是这个振荡没有被滤掉

网友A:
不懂,有没有图呢?

楼主:

大致这个样子

网友A:
建议你加大后面电容,或者家LC滤波电路,把这部分的干扰去掉

楼主:
红色区域的震荡频率

网友A:
震荡频率应该是漏感和吸收电容的谐振频率,应该挺高的,你试试用一个LC能不能解决问题呢?

网友B:
红色部分震荡是因为变压器漏感及层间寄生电容,MOS寄生电容造成,加RCD电路及调整变压器处理。第二个震荡是因为变压器工作在断续模式,能力传递完的震荡,不用管它

网友A:
这个我和你有点不一致的想法,有一个震荡是漏感和寄生参数的震荡这个没有什么问题,第二个是能量传递完的震荡,这个有疑问,不知道你是指红色圈里面的呢?还是楼主的波形图
21# vpower

网友C:
21楼基本正确
22楼 他说的第二个振荡,不是红圈里的,是后面频率稍低的振荡

网友A:
但是红色圈有两个震荡,两个都是漏感和寄生参数的震荡么?
23# zhaohe2001

网友D:
1、这个振荡频率是漏感和mos极间电容的振荡频率,无法去除的。
2、在mos两端并联rcd钳位,可以把这个振荡峰值钳位住,但是看你波形,这个峰值已经很低,因此没必要加。
3、我觉得18楼说的比较正确,还是要从后级滤波考虑
4、个人感觉这个波形的导通时间有点短,不知道是否满载。

网友C:
回复 网友A:
对,都是的

网友B:
呵呵,TI有个文档对RCD 进行讲解,这个震荡的产生原因在里面阐述的很清楚,大家可以去看下。具体编号想不起来了。

楼主:

输出端加ESR小的电容 而且并联了10nf的电容 结果出现了100hz的干扰,请问怎么回事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恩我实验了一下 结果出现了100hz的干扰,高频现在也不知道是原边还是次变耦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