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事采样保持放大器,有什么作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10-17):
to LZ:

采样保持放大器就是采样加缓冲电路,通过采样控制端采集电压的即时值(与采样控制端同步)并保持基本不变再由缓冲器(通常是单位增益放大器)输出。

采样保持主要用于ADC(模数转换)等需要将时间离散化的数字采样系统,和可以用于特殊的同步采集。由于两次采样间采样保持放大器的输出不随输入改变,所以保证了采样后信号处理的有效性。

楼主:
to LZ:

采样保持放大器就是采样加缓冲电路,通过采样控制端采集电压的即时值(与采样控制端同步)并保持基本不变再由缓冲器(通常是单位增益放大器)输出。

采样保持主要用于ADC(模数转换)等需要将时间离散化的 ...
引用 网友A:

请问图中最左侧的英文
Aperture Jitter
Hold Settling (to 1 mV, 25°C)
是什么意思,指的是什么?

网友A:
to 4L:

此为采样保持控制端有效后至输出建立的延迟时间。注意其1mV的跳变条件和室温环境(25度)。

网友B(2014-12-25):
引用 网友C:
看看  ad

现如今,还有用采样保持放大器的吗?
换句话说,信号直接送AD了。

请老师讲讲,什么时候会用到采样保持放大器? 貌似有这种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看  ad

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