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飞啊发生地方爱上

楼主(2011-10-17):
撒旦法额挖坟啊

网友A:
看你用的哪款型号了,一般的会配合定时器2使用了。

楼主:
用的是16F877a,开了pwm我可以用定时器0计时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的是16F877a,开了pwm我可以用定时器0计时吗?

网友B:
如果PWM不占用这个定时器,当然可以用这个定时器了,这有什么好惊讶的呢?

另外,PWM模块一般都可以产生中断,也可以用这个做一些定时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