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有双核,谁能用两片51单片机也搞个双核板出来?

楼主(2011-10-17):
都说51虽便宜,,但性能落伍,,但用两片51一起来,,,搞个双核!:lol,,性能会不会大幅提高呢?

网友A:
4核,6核,8核更好!:)

不少大型机就是用PC并行运算堆砌的,例如GOOGLE的应用。 :)

网友B:
都说51虽便宜,,但性能落伍,,但用两片51一起来,,,搞个双核!:lol,,性能会不会大幅提高呢?
引用 楼主:

没什么意义。
对很多应用来说,51的性能已经足够好。
用MCU的应用偏重的是控制能力而不是数据处理能力(这和电脑的CPU不同),性能不够的话就换性能好的MCU,如C8051F或换ARM。
这种应用一般把成本放在首位而不是性能。
以前有个老兄在这里有推他号称8核的RISC(说可以过核来模拟UART、PWM等硬件功能,就是不知道集成一个核贵还是集成一个硬件PWM贵?),不知道现在情况怎样了。

网友C:
合适的才是最好的,要提高性能又何必用51

网友D:
国产LS2051/LS4051就是双核的~~~

网友E:
如果只是为了双核而双核,没有意义。

如果确实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而在系统中采用多个CPU。这种事情早有人为之!

网友F:
单周期的51已经遍地开花了

网友G:
还不如升级到16bit单片机.速度和bit数都能达到2倍

网友H:
双核不重要,重要在协作,打架的双核不如不要。

网友I:
想法很不错,市场估计很残酷

网友J:
台湾 应广的IC 就是8核的,用过一段时间,还是不错的

网友K:
没有最好的,只有最合适的

网友L:
没什么难的,几年前我用两个51做过一个产品,一个负责显示,一个负责功能、控制。

网友M:
我有用过一片主控,一片播放MP3,3片显示用,你算一下几核?

网友N:
淘宝上有 小车 运动一块 人机一块

网友O:
我无聊也弄过两片mcu一起工作的,没什么难的。但是一片51mcu已经足够用了。

网友P:
多核最难的协作和提高效率,否则多核变得豪无意义.

网友Q:
已经研究过了,硬件要大改动,增加指令,和特殊的编译器。最后的结论,就是还不如 ARM便宜,简单,方便。

网友D:
两核的51早有了 ----- LS2051/LS4051

现在还有三核的51 ----- LS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