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XX中SD卡和NANDFLASH速度对比

楼主(2011-10-17):
STM32F2XX中SD卡和NANDFLASH速度对比
请教版主,STM32F2XX系列SD卡的读写速度和NAND读写速度哪个更快?表面上好像NAND更直接,位宽也高,但是SD卡有专业的管理芯片有缓冲有硬件ECC,综合下来谁的速度更快呢?是否有过测试或者技术分析,谢谢指点

网友A:
我没有测过,如果LZ测试过,可以公布一下,让我们也有个概念。

网友B:
理论上想想,NAND肯定是最块的

网友C:
楼主可以测试一下

网友D:
还没见到过相关的测试

楼主:
我没有硬件,因此我无法测试,看来大家也都没有测试过,估计用STM32来做高分辨率TFT驱动的人不多,因此无此需求。

网友E:
有硬件的大侠可以测试一下

网友F(2018-12-10):
我看论坛里面,有个深圳雷龙发展有限公司在推一个SD NAND,把二者合二为一了。感觉用在单片机上挺合适的。容量变大了,而且不用调驱动(ST原厂的大爷们,大家都懂的)就能用。楼主有兴趣可以搞几片拿来测试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