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是否受到电源干扰影响的问题

楼主(2011-10-17):
在做50K开关频率的PWM时,发现5V供电出现干扰,现象是软件在做PWM时程序跑飞了,PWM还能正常工作,按键也能发出按键音,但程序不响应按键了,软件用UCOS II 跑多任务,现在想跟楼主确认出现这样的干扰时,CPU能否正常工作呢?
      5V干扰如附件,大概每20us有75ns的干扰,电压从5V降到0V。

网友A:
既然不响应按键了, 说明确实干扰已经起到了作用.
但只是按键的响应出了问题, 其他还正常, 说明只是 IO 端口上出了干扰.
CPU 的运行还没有受影响, 只要处理一下, 问题还不大.

网友B:
我觉得是软件的问题较大,因为“按键也能发出按键音,但程序不响应按键了”;如果真是程序不响应按键,怎么可能有按键音呢?难道按键音不是有软件相应按键实现的吗?

楼主:
3.3V的干扰和5V类似,按键时除了能听到按键音,LCD已经花屏,其它线程也没有响应,从STM32的SPEC上看到正常工作电压时2.0V~3.6V,想确认在这样的干扰下,CPU能否正常工作呢?

网友C:
ARM=CPU + 外围功能部件s;  CPU好像是死了; 某个或某些或全部外围功能部件还能工作。
就算仅仅考虑工作电压,CPU的工作电压很低,外围功能部件的工作电压一般都是3.3V的,所以CPU与外围功能部件的抗干扰能力是有很大差异的,另外CPU的工作频率基本可以说是最高的,外围功能部件的工作频率一般都低一些,这也是导致抗干扰能力出现差异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