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tlv320aic23b 的DAC输出问题

楼主(2011-10-17):
我用AIC23b采集声音信号并通过headphone输出,声音信号通过音频线输入,无论是否有声音信号输入,其输出声音信号的幅值都是一样的大小,不知道原因何在,求解答。以下是寄存器设置情况;
digital audio interface format  0x43
sample rate control               0x22
power down                         0x00
anolog audio path control      0x10
digital audio path control       0x06
digital interface activation       0x01
left line input volume control   0x1f
right line input volume control   0x1f
left headphone volume control   0x64
right headphone  volume control   0x64

网友A:
用示波器看你输出的信号是不是很输入的一样

肯定是代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