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贴,51单片机I/O口不够的应对方法

楼主(2011-10-17):
(无正文)

网友A:
用一些 译码器  进行扩展

网友A:
扩展 和 复用

网友B:
偶会用多点IO的MCU,如果还不够,用HC165做输入,HC595做输出,比如IO口扩展卡

网友C:
这个没一定的吧,看情况怎么省事省钱怎么用

网友D:
早年的51用译码器或者GAL/CPLD扩展并行接口,现在可以换一款带串行接口的单片机,带IIC/SPI接口,目前串行接口大行其道,遍地开花。

网友E:
这有什么好调查的
只有
1: 更改设计需求
2: 复用
3: 扩展
4: 换MCU
省是不可能的,已经不够了还怎么省

楼主:
回复 网友E:
:D 。。。

网友F:
先省,后扩,再换。不是所有单片机都是一样的,有的机型因为出货量大,价格好,你换了划不来。扩又要加成本,而且单片机的一般情况是端口越多,存储器越大,价格越高。

网友G:
可能的因素:

成本比较?

是否有现成的东西?

移植是否方便?

心情?

这个中的每一个都可能做为主角

楼主:
回复 网友F:
:D 其实俺是以为,扩I/O口是比较落后的方法来着,所以不想扩,所以才来问问,有多少人选择扩。。。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F:
:D 其实俺是以为,扩I/O口是比较落后的方法来着,所以不想扩,所以才来问问,有多少人选择扩。。。
引用 楼主:

技术没有先进和落后,只有赚钱和不赚钱,没人给你发科技进步奖是吧。

网友H:
按需要了,用那种都行,看功能的

网友I:
4,换单片机
千万别干扩展的事情,既不便宜,又麻烦。

一片解决问题是最好的,
万不得已才考虑扩展

网友J:
外设尽量用串行芯片,实在不够就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再次受教。。。

楼主:
回复 网友I:
关键是我只会51。。。

网友K:
远离51,避开disasm51的攻击~~~

下面是HotISP V2.65B
腾讯微群(入群密码:250):
http://t.qq.com/download.php?fkey=/7b99e7fa-46b7-4842-8998-ffad25ff7076&qid=78184763&ftype=2

新浪微群(入群密码:250):
http://q.weibo.com/316539/file/13960456

需要PK的拿BIN或HEX转成汇编的A51文件~~~

disasm51是俺20年前的构思,俺认为还不落伍。
若俺被PK了,俺会改进算法继续PPKK~~~

HotISP内嵌的超级反汇编disasm51.exe(V5.08)是一个控制台程序。
它可以独立运行,也可以被任何采用控制台回显技术的软件调用。

例如:
disasm51.exe a51demo
disasm51.exe a51demo.bin
disasm51.exe a51demo.bin a51demo
disasm51.exe a51demo.bin a51demo.a51
disasm51.exe a51demo.bin a51demo.asm

网友L:
1、省着用
    不是不够用了么?
2、用I/O扩展芯片扩展
    扩展芯片也是要钱的!
3、复用
   这个是可以考虑,小心有副作用
4、换单片机
   这个最好了,换个单片机,资源又多,又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