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不给电池充电

楼主(2011-10-17):
(无正文)

网友A:
你系统不带电,能给电池充电吗?

网友A:
TS除了10k电阻接地,还接到别的地方吗?

网友B:
这里TS端是有一个电压范围的,直接拉到地可能导致工作不正常。

网友C:
仔细核对是否还有跟我们参考设计不同的地方

楼主:
嗯,我再核对一下

楼主:
先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