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4.20中 stm32f10x_it.c 改为stm32f10x_it.cpp

楼主(2011-10-17):
stm32F 库V3.5.0中 提供的中断函数为stm32f10x_it.c; 但是我想在中断里面调用类对象,我能否重写stm32f10x_it.c为Mystm32f10x_it.cpp;  可以吗?
我改写为Mystm32f10x_it.cpp之后,里面定义的USART1_IRQHandler()处理函数根本不执行;  这是为什么? 我该怎么用? 谢谢大侠!

网友A:
对于cpp文件中的函数你想在汇编或C中使用,要在前面加上extern "C"

网友B:
用extern "C"声明吧。

还可以直接在汇编向量表里面引入C++中断函数符号,
或者不用汇编,直接用C++写中断向量表。

楼主:
我cpp文件中的函数,定义是用extern "C“修饰了, C中调用可以了;怎么其他cpp文件里的函数调用又出问题了?  难道extern "C" 修饰后 只能在C文件中的函数调用??我即想在C文件中 也想在C++文件中调用怎么办?
加上extern "C++" 编译不过去呢?
extern "C++" void  Init_BSP(void)
{
    NVIC_Configuration();
}

网友B:
extern "C" void  Init_BSP(void);  //放到头文件里面

void  Init_BSP(void)
{
    NVIC_Configur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