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问题

楼主(2011-10-17):
void adc_init(void)
{ADCON=0x16;
ADT=0xA7;//0X87采样时间8us;转换时间20us;
ADCH=0xff; //全为ADC输入口    只要程序运行到这 电压就被拉到了0V,采样就不行了。请问这是怎么了。
ADCON=0x87;
}
电池采样尽然2V 快郁闷死了。那里必须那样设置啊 ,不然就采不了样了啊。速求问题所在

楼主:
硬件本身电压3.7V

网友A:
不知道怎么回事,你接VDD看看是不是对的呢?

楼主:
SH79F166

网友B:
电池采样怎么采的,采用电阻分压么?

楼主:
是内部VDD啊 还没接外了

楼主:
我的采样脚在AN4-AN7都不行,电压被拉到0V。但是改到AN0-AN3就可以了 版主解释下为什么啊

网友C:
ADCH只能一位为1;

网友D:
是不是LCD和ADC共用的问题?
P3.4~P3.7用作AN4~AN7时需要满足2个条件:
   1. CHx = 1;
   2. SCHx = 1;
   CHx = 1,SCHx = 0时,P3.4~P3.7会作为LCD口 。

楼主:
有什么解决方**

网友D:
把没有用到的通道设置为输入无上拉,ADCH[7:4]对应清0即可。

网友B:
我觉得是LCD共享的问题
P3.4~P3.7用作AN4~AN7时需要满足2个条件:
   1. CHx = 1;
   2. SCHx = 1;
   CHx = 1,SCHx = 0时,P3.4~P3.7会作为LCD口 。
   解决方法:把没有用到的通道设置为输入无上拉,ADCH[7:4]对应清0即可。
   (就是说,开始转换的时候,才将该IO口设置成ADC口)
    正确切换通道举例如下:
     P3SS = 0X0F;
     P3CR = 0X00;
     P4CR = 0X00;

; AN4
      ADCON = 0X08;
      ADCH = 0X10;

;AN5
      ADCON = 0X0A;
      ADCH = 0X20;

网友E:
其实可以用内部采样口,就不会有问题了。
比如说PIC的AD有一个内部固定参考电压通道,就可以反算出PIC的供电电压了。这个方法有点不稳定而已。
更重要的是,不用任何外部电路,就一个最简系统就可以完成。

楼主:
这个问题在说明书里应该说明下

网友D:
application note上有说明

楼主:
嗯,知道了,多谢大家哈

网友F:
专用设计的电路(器件LM321,LM308)
'http://www.838dz.com/IC/celiang/1662.html'

网友G:
/*******************************************************************************************
** 函数名称: Init_AD
** 函数描述: AD初始化
** 输入参数: 无
** 输出参数: 无
*******************************************************************************************/
void Init_AD(void)
{
   ADCH=Bin(00000000);             //AD0 AD1通道选择
   ADT=Bin(10000011);              //AD时钟为12个CLK  采样时间3个AD时钟
   ADCON=Bin(00000000);            //关闭AD模块
}
/*******************************************************************************************
** 函数名称: Sample_AD
** 函数描述: AD初始化
** 输入参数: ch  :采样的通道号   P4.0-P4.3 P3.4-P3.7
**           smdt:采样时间 0为短 1为长
** 输出参数: 无
*******************************************************************************************/
uint16 Sample_AD(uint8 ch)
{
   uint16 adval;
   switch(ch)
   {
      case 0:       //AN0
  //    P4CR&=Bin(11111110);   //P40
        ADCH =Bin(00000001);
         ADCON=Bin(10000001);                 //使能AD0 启动转换
        break;
      case 1:       //AN1
  //    P4CR&=Bin(11111101);   //P41
        ADCH =Bin(00000010);
         ADCON=Bin(10000011);                 //使能AD1 启动转换
        break;
      case 2:       //AN2
   //   P4CR&=Bin(11111011);   //P42
        ADCH =Bin(00000100);
         ADCON=Bin(10000101);                 //使能AD2 启动转换
        break;
      case 3:       //AN3
      P4CR&=Bin(11110111);   //P43
        ADCH =Bin(00001000);
         ADCON=Bin(10000111);                 //使能AD3 启动转换
        break;
      case 4:       //AN4
  //    P3CR&=Bin(11101111);   //P34
        ADCH =Bin(00010000);
         ADCON=Bin(10001001);                 //使能AD4 启动转换
        break;
      case 5:     //AN5
  //    P3CR&=Bin(11011111);   //P35
        ADCH =Bin(00100000);
         ADCON=Bin(10001011);                 //使能AD5 启动转换
        break;
   case 6:     //AN6
   //   P3CR&=Bin(10111111);   //P36
        ADCH =Bin(01000000);
         ADCON=Bin(10001101);                 //使能AD6 启动转换
        break;
      case 7:     //AN7
  //    P3CR&=Bin(01111111);   //P37
        ADCH =Bin(10000000);
         ADCON=Bin(10001111);                 //使能AD7 启动转换
        break;
   default:
        break;
   }
   while((ADCON&Bin(01000000))==0)
   {
      _nop_();
   }
   adval=ADDH*4+ADDL;
   ADCON=Bin(00000000);                 //关闭AD

   return(adv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