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放大倍数的问题

楼主(2011-10-17):
使用LM353进行放大运算处理,接入电源12v ,第一级放大倍数500k/230=2173  因此输入信号最大值12v/2137=5.61mv

但现在第一级输入低于5mv的信号,放大倍数总是100多倍,达不到2000多倍

网友A:
没遇到过,帮顶

网友B:
有原理图吗?

网友C:
是不是一级饱和了?

网友D:
这个运放的增益带宽级为2.5MHZ-4MHZ之间,信号的输入频率和放大倍数之间有这个限制。

网友D:
你看看是不是输入信号频率大了。

楼主:
嗯,我琢磨琢磨

楼主:
先结贴了

网友E:
是不是有受到offset电压的影响,或者频率的限制

网友F:
好好看看数据手册,只能对最小5mv的电压进行放大

网友G:
找到原因了吗?共享一下啊

网友H(2011-11-16):
Vio的失调电压会有较大影响,25°的最大失调会达到10mV。
所以如果是实际应用,需要选个更低失调的运放,例如OPA2188:
http://www.ti.com/product/opa2188

另外实际电路中也要注意一下输出的摆幅限制

网友F:
13# TI_Analog 讲的很到位

网友I:
增加了认识

网友J:
这个还置过顶啊

网友K(2012-05-23):
评论送积分啊

网友K:
积分下资料啊。。。。

网友L:
半年后才看到此贴,不顶不行啊。

网友M(2012-06-29):
哦?受益非浅!

网友N:
问一下楼主工作频率是多少呀?
感觉放大倍数并不是500k/230=2173 ,应该是500k/(Zc1+R3)吧?

网友O:
输入信号频率太高,超过了闭环传输函数的平带,估计是跑到闭环传输函数向下掉的那个区域去了。如果不能降低输入频率,建议换一个较高带宽的运放,或者降低353的闭环增益。

网友P(2012-09-07):
是不是跟输入电压有关系啊,所以倍数上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