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德发二娃发是

楼主(2011-10-17):
公司的风格是

网友A:
PWM频率是多少?FOSC是多少?

网友B:
这样的驱动电路, 只能做慢速开关, 不能用来 PWM 的.
推荐使用规范的驱动电路, 另外有一个电路, 用 555 可以搭个电平变换并进行 MOSFET 驱动的电路, 可以得到不错的效果.

网友C:
看不懂这个,还是用经典的电路吧

网友D:
万能表,示波器,完毕。

网友E:
你对比测量一下别人的芯片的波形

网友F:
你的PWM频率输出太高了或者怪你的MOS驱动太差了,只能运行在1KHZ以下。